山寨450硬挂鹰眼仿apc桨,有果冻

楼主(2014-03-16):
机架刚摔烂了就不上图了,稍后上摔机视频
摔机视频在13楼,去掉了鹰眼的架子,加了海绵减震,果冻好些,还是有。等做新机架直接固定死看看

网友A:
挂的还不够硬,硬挂千万别用啥减震,用了减震摄像头就会抖,越大的拍摄器材抖得越厉害,硬挂有风是拍不成的,飞机被风吹震动也比无风大,也会造成果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挂的还不够硬,硬挂千万别用啥减震,用了减震摄像头就会抖,越大的拍摄器材抖得越厉害,硬挂有风是拍不成的 ...

为啥不用减震 云台不是都有减震画面才会稳一些 硬挂理论上有一点减震效果会好些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减震 云台不是都有减震画面才会稳一些 硬挂理论上有一点减震效果会好些啊

这是我实验过得,机架在飞行中本来就有震动,摄像器材硬挂不固定死加减震就会产生二次震动,越重的设备抖得越厉害,我用泡沫减震80g的老卡片机虽然画质不行但果冻不厉害,换了尼康160g数码相机从头震到尾没办法看,现在用的山狗不减震硬挂还好些,无风就没果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实验过得,机架在飞行中本来就有震动,摄像器材硬挂不固定死加减震就会产生二次震动,越重的设备抖 ...

这样啊  那意思说 想50左右的摄像设配 直接和机架固定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  那意思说 想50左右的摄像设配 直接和机架固定死?

我的700线摄像头带铁壳差不多五六十克,用螺丝直接上紧,不抖。现在用山狗没风或风小也不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700线摄像头带铁壳差不多五六十克,用螺丝直接上紧,不抖。现在用山狗没风或风小也不抖。

那你的机子动平衡很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机子动平衡很好吧

没有桨平衡器,买回来直接装的,刚开始电机座水平仪也没有靠眼睛看的。前几天到废品收购站淘了个变形的建筑水平尺,把上面的水平柱拆下来用,主要是网购邮费比东西还贵,快递也走得慢。顺便找了个铝合金板做了个电池挂仓,4S电池太大了,机架上的电池板只够3S电池的厚度。机架螺丝一定要拧的紧一些,可以减少震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桨平衡器,买回来直接装的,刚开始电机座水平仪也没有靠眼睛看的。前几天到废品收购站淘了个变形的建 ...

我的大疆的F450机架 炸过3次  用手机那个振动测试 感觉 机子稳定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大疆的F450机架 炸过3次  用手机那个振动测试 感觉 机子稳定不是很好

桨有没有变形或者不平衡,还有电机的平衡(震动),机架一般螺丝上紧不会有问题。

网友:
跟LZ的基本上一样的配置,只是少个鹰眼,不知道有意转手没?

楼主:
呵呵,谢谢。上个摔摔机视频机视频,摔机时,去掉了鹰眼的架子,用泡沫做了减震,确实还是有果冻

网友:
听声音,机架有些震动。减振是需要的,但是减振球的硬度适中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