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做Y4,有无先例?附apm y4补丁

楼主(2014-03-16):
Y6玩了有一年了,感觉携带十分方便,架子也比方方正正的好看。但是Y6的效率还是比四轴小不少,下层桨也十分容易被拍到。虽然Y6角度比四轴大,狗脯肉还是会拍到桨。

Y4就不一样了,效率甚至可以超过四轴,还不容易拍到桨。

问题是apm不支持Y4,也没有官方解决方案。在diydrones看到了别人制作的y4补丁,我不会用,附在帖子里等高人测试。

网友A:
y4  ????
没明白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y4  ????
没明白怎么弄

Y6去掉两个电机

网友B:
这个补丁老早就看过 没用 y4我觉得效率不一定比x4高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y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补丁老早就看过 没用 y4我觉得效率不一定比x4高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y6

Y4只有一轴采用了上下桨,比X4少一根机臂的重量,Y型布局可以采用更大的桨,效率不会比X4低

网友:
没这样做过!

网友:
尾巴上的上下每个电机,是不是可以比前机臂的电机功率减半?

楼主:
zhen_sr发表于2014-03-16 11:20:47
尾巴上的上下每个电机,是不是可以比前机臂的电机功率减半?
悬停时接近一半,向前运动时四个电机功率更接近

网友C:
早就有了。我自己做过,diydrone那个补丁太老了。我有个新的。不光是Y4,我头像这个V尾Y4也可以。

网友C:
直接改下AP_MOTOR库的mix表就行。。Y4要用add_motor_raw,直接定义各电机在各方向上的比例,不能直接定义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就有了。我自己做过,diydrone那个补丁太老了。我有个新的。不光是Y4,我头像这个V尾Y4也可以。

补丁在哪了?给个链接或者传个附件,最好出个详细的教程,感觉这个模式不错,少了机臂,而且前向视野不错;Q下:276468071

网友D:
需要Linux系统或者装cygwin/mingw,然后下载源码打上那个补丁后再编译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下AP_MOTOR库的mix表就行。。Y4要用add_motor_raw,直接定义各电机在各方向上的比例,不能直接定义角 ...

前辈出现了。所以Y4和V尾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电机角度不一样?
求解详细的解决方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Linux系统或者装cygwin/mingw,然后下载源码打上那个补丁后再编译固件。

补丁是否有效,请问您试过吗?

网友E:
刚刚折腾过,参见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03245&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刚折腾过,参见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3245&extra=

你的方法实际上是在X4模式下对电机输出再做一次混控?但既然尾电机和前面两个电机型号不同,怎么计算具体数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实际上是在X4模式下对电机输出再做一次混控?但既然尾电机和前面两个电机型号不同,怎么计算具体 ...

我的参数是看mwc飞行时的实时输出得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丁是否有效,请问您试过吗?

不好意思,没有apm的硬件,不过看过补丁的内容,就是要用我说的那种方法才能生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出现了。所以Y4和V尾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电机角度不一样?
求解详细的解决方案,谢谢!

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