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问题问大疆.....NAZA V2近日出现离奇现象!

楼主(2014-03-16):
前提:飞机原本一切正常,近日突发怪象
离奇现象从两方面表现出来:
A:地面站飞行时飞机按照设定航向完全相反的方向飞行,即按照设定本来应该向北飞行,它却是向南....重新校准指南针问题依旧,先后试了两次立即切手控中止!
B:航向与返航点锁定状态下,推拉杆与原来的飞行方向完全相反。即本来航向锁定后推杆是往远处飞,拉杆是向自己来(往近处飞),现在完全反了过来。

感觉就就象是把指南针方向装反了(其实没有),有点南北极换向了!奇怪...

网友:
这准备用v2,求解?

网友:
楼主,你说的切手控,是指切到了姿态模式吗?

楼主:
由地面站控制切回摇控器(姿态)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地面站控制切回摇控器(姿态)控制

小弟不才。
不過建議你先去參調看看指南针的数字,是否正確。
或消磁,初始化指南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才。
不過建議你先去參調看看指南针的数字,是否正確。
或消磁,初始化指南针

先用手机在GPS那里干扰一下 然后再从新做指南针效果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手机在GPS那里干扰一下 然后再从新做指南针效果会不会好点?

我沒听過用手机干扰後, 会准一点的說法.我意思是, 在參調裡看指南针数字, 看有沒有異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才。
不過建議你先去參調看看指南针的数字,是否正確。
或消磁,初始化指南针

检查了指南针数据,X、Y、Z数据都会随着飞机位置改变而改变,但不知道哪些数据正确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