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电机换轴承记

楼主(2014-03-16):
话说虫子电机性能很好,但唯一的弱点就是轴承不咋地,所以要定期更换,不然磨到轴再更换,就很麻烦了,而且换轴的过程很容易把电机转子搞坏,还是建议定期检查电机,轴承一有沙粒感就换,免得伤到轴。而且轴承损伤带来的不仅是伤害电机轴,动力输出下降,电机热过甚至烧毁,种种可能~
现在哥们发现自己的480动力输出下降,检查下,果然是2520电机轴承差不多了,先将更换流程简述如下,仅供参考。
1. 用六角螺丝刀或者挂掉的尾轴桨电机轴承顶出,顶出后清理下凹槽的胶水固化残余。

2. 据说原装电机轴承不好,哥们一口气去市场搞了9个轴承(建议购买进口轴承,哥们买的是NSK 和 NNB的),这下电机有的爽了。

3. 将轴承平整放在槽上,稍微用点力就可以把轴承很好的压进槽中(天蝎星的做工确实很好,槽和轴承配合非常棒,不需敲进去:从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轴承)

4 尾轴承也同样用手压进去就可以了,不过尾轴承最好上点油,因为电机转子和轴的连接处有个垫片,正常装配后,一直压着轴承转的。(哥们用的是亚拓的单向轴承油)

5 电机转子和轴的连接端最好也加点润滑油

6.  装配完毕,将电机装回,然后装机~性能杠杠的!!!

网友A:
本人拙见
压前轴承时尽量定子前端朝向台面,用物体顶在没有绕组的位置压入,以避免压坏绕组绝缘层
轴与轴承之间可点螺丝胶或是轴承胶,可以进一步加强轴使用寿命(最好不要太强的胶,有一次我用乐泰609将前后轴承和轴粘死了,拆电机时没有台钳险些被搞死)
依蝎子的建议,如需保持轴承寿命,轴承每10~20起落就需要使用高速轴承油(这点本人实践,的确会大大延长寿命)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拙见
压前轴承时尽量定子前端朝向台面,用物体顶在没有绕组的位置压入,以避免压坏绕组绝缘层
轴与轴承 ...

因为哥们是拿在手上压轴承的,所以不需要垫什么东西。
轴承座我是不打胶水的,因为;1 轴承座和轴承间配合的很好,阻力也恰当,根本不会引起轴承打滑,如果轴承在这种情况下还和轴承座打滑,说明轴承滚珠也差不多了,是可以更换了。2. 打胶水容易导致轴承拆卸困难,特别是轴承滚珠磨耗的差不多的时候,因为轴承外延打了胶水,用工具顶出的时候,很容易轴承外延直接留在轴承座内,内环和滚珠被顶出,这样的话,你的电机差不多就废了。3 打胶水后,即使轴承顺利被顶出,那么还得清理轴承座的胶水残余,轴承座的间隙会在清理的过程中慢慢扩大,多次更换轴承和清理胶水残余后的结果就是轴承座间隙越来越大,最终导致轴承在轴承座内打滑。
因为大多数电机轴承都是全封闭防尘式设计,加油是很难加进去的,强行加油的话,反而会导致电机在工作过程中轴承周边因为有油而吸附大量灰尘~所以我采用直接更换的方法。那个单向轴承油不是为了加进轴承内部,而且给转子的垫片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拙见
压前轴承时尽量定子前端朝向台面,用物体顶在没有绕组的位置压入,以避免压坏绕组绝缘层
轴与轴承 ...

轴和轴承间真要打胶水吗?拆会很困难的哦,我还是认同原厂的方案,轴和轴承间不打胶水。
以上哥们也是拙见,谢谢兄弟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拙见
压前轴承时尽量定子前端朝向台面,用物体顶在没有绕组的位置压入,以避免压坏绕组绝缘层
轴与轴承 ...

每20个起落就维护了。。。??

网友A:
yulijia发表于2014-03-16 11:03:56

因为哥们是拿在手上压轴承的,所以不需要垫什么东西。
轴承座我是不打胶水的,因为;1 轴承座和轴承间配合的很好,阻力也恰当,根本不会引起轴承打滑,如果轴承在这种情况下还和轴承座打滑,说明轴承滚珠也差不多了,是可以更换了。2. 打胶水容易导致轴承拆卸困难,特别是轴承滚珠磨耗的差不多的时候,因为轴承外延打了胶水,用工具顶出的时候,很容易轴承外延直接留在轴承座内,内环和滚珠被顶出,这样的话,你的电机差不多就废了。3 打胶水后,即使轴承顺利被顶出,那么还得清理轴承座的胶水残余,轴承座的间隙会在清理的过程中慢慢扩大,多次更换轴承和清理胶水残余后的结果就是轴承座间隙越来越大,最终导致轴承在轴承座内打滑。
因为大多数电机轴承都是全封闭防尘式设计,加油是很难加进去的,强行加油的话,反而会导致电机在工作过程中轴承周边因为有油而吸附大量灰尘~所以我采用直接更换的方法。那个单向轴承油不是为了加进轴承内部,而且给转子的垫片润滑。
高速轴承油不会那么难加进去的,手头有针头瓶的都不需要买蝎子那个
绕组和磁钢是电机的精髓,尽量避免绕组和磁钢伤害才能长久使用
至于粘不粘轴,目前选择很随意的
首先轴承寿命不短,电机不是经常需要拆轴
很多时候发现轴承挂的时候往往轴上已经有磨痕,此时是轴承连同电机轴一并更换的
粘轴只是避免给轴承注油时的问题
话说已经散架的轴承,阻力非常大,在拆电机前的2个起落由于和轴之间的阻力已经将胶扫干净了,不会导致因为粘了轴而只桨轴承推散架的问题
至于轴承外圈残留导致电机报废,本人有一方法,由于轴承外环是带槽的,用棉签沾稍许酒精擦除油脂(如果外圈打过轴承胶需要火攻一下),将外圈内填满AB胶待干后即可敲出
再就是话说一台电机用几年也换不到几次轴,反倒是电机换代周期要比理论寿命周期要短些

网友A:
zhujia18发表于2014-03-16 11:20:58

每20个起落就维护了。。。??
按照蝎子这样的起落建议
差不多爽飞一天回家后拿着针头瓶往电机前后轴承注一滴油即可(蝎子的油很稀)
不需要额外的工具,也不需要拆机,仅仅是回家后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能延长电机轴承的更换周期,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A:
第一次更换后轴承时由于经验不足,轴承推到位后仍旧敲了几下导致轴承内圈被敲脱
使用了AB法得以挽救
(当时比较心急,在残留的外圈里插了一颗250尾轴才填的胶)

网友B:
20起落就加轴承油了?

网友:
我是在轴和轴承间加了一点胶  这样就算轴承挂了 也能凑活飞  不会伤到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更换后轴承时由于经验不足,轴承推到位后仍旧敲了几下导致轴承内圈被敲脱
使用了AB法得以挽救
(当时 ...

多谢帮顶,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速轴承油不会那么难加进去的,手头有针头瓶的都不需要买蝎子那个
绕组和磁钢是电机的精髓,尽量避免绕组 ...

我的xxd电机轴磨损了换了好多次轴和轴承,粘死后100多起落都没换过,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还有就是我也有那个虫子油,电机上面很多大齿盘的灰,加油的时候这些会不会都跑进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起落就加轴承油了?

是的,兄弟
以下是一张大约有50起落的某知名品牌电机转子

运行状态:

无打胶,无轴承油,电机齿12T斜齿,主齿盘121T斜齿,主桨定速3000

拉近看,电机轴上已经出现了轻微磨损

起落数:

这个结果也反映了斜齿确实比较伤电机轴承
所以个人觉得蝎子建议10-20起落加一点高速轴承油的建议还是有道理的(红色和金色的电机换轴换轴承这么方便,如果这样的磨损发生在机上那台460MX就很杯具了)
不过这个建议侧面也反映出了蝎子知道自己的油太稀容易甩掉(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xxd电机轴磨损了换了好多次轴和轴承,粘死后100多起落都没换过,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还有就是我也有 ...

现在我有时太懒了就直接点油进去的,生死就看轴承它自己的造化了(坏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兄弟
以下是一张大约有50起落的某知名品牌电机转子

那看来我x5的电机,是要加轴承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蝎子这样的起落建议
差不多爽飞一天回家后拿着针头瓶往电机前后轴承注一滴油即可(蝎子的油很稀)
不 ...

了解了,谢谢扫盲~~~

网友:
请教,花牌3860kv 450电机,斜齿,12t大概多少起来就换轴承?

网友:
一直就很郁闷,为什么电机轴+轴承是属于过度配合而不是紧密配合。难道说是为了轴承高速旋转热胀冷缩怕抱死轴承保护电机?还是为了维护方便??可问题是,你间隙大了,电机振动值也不好控制啊。。求个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D:
我用EZO轴承,完全密封,无法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EZO轴承,完全密封,无法加油

好的轴承都是密封式的~

网友D:
请问2520的两种轴承规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2520的两种轴承规格,谢谢!!!!

还真没去量过,哥们是拿着轴承到轴承店里配的~

网友E:
怎么可以用单向的润滑油呢?那个很粘的,要用蝎子专用的高速轴承润滑油滴~

网友F:
蝎子的原装轴承是需要加油维护的。
不一定加蝎子的油,可以用Epic或者Tri-flow。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可以用单向的润滑油呢?那个很粘的,要用蝎子专用的高速轴承润滑油滴~

单向轴承油不是加在轴承里的,是电机的转子末端和轴承有接触的部位有个垫片,是为了减少垫片的磨耗才加的单向轴承油。这个地方的油就是要粘才行。哥们轴承是全封闭防尘轴承,不需要加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蝎子的原装轴承是需要加油维护的。
不一定加蝎子的油,可以用Epic或者Tri-flow。

不习惯给轴承加油,怀了直接换~
加油加了整个电机脏兮兮的

网友(2014-07-22):
顶喜欢折腾的人

网友(2015-04-19):
引用 楼主:
不习惯给轴承加油,怀了直接换~
加油加了整个电机脏兮兮的

老兄,能详细点叫我怎么换轴承吗,我有个4025要换轴和轴承了,屁股2个顶丝和轴前端的卡簧拆下来了,然后就完全无从下手了

网友:
顶啊,其实也不用加油,轴承太小了,那么稀,加了不用飞几下就甩出来了,正常这种密封盖是可以用针挑开的,但没有必要,坏了就换,要飞到坏真难,skf轴承质量很好

网友:
从我个人经验来看,用loctite 243少量粘合轴承和轴的效果是最好的,这样轴承内圈和电机轴之间不会有滑动,电机轴基本不会被磨损。
以前飞pyro的时候,因为pyro的轴承基本都比较小,不太耐操,所以基本上只可以坚持200个起落,然后就要换轴承。
蝎子的4025,大概50个起落nmb的轴承就不行了,轴有轻微磨损。换了skf的轴承加243以后飞了200多起落了,一点旷量都没有,轴也不会被磨损,准备500起落的时候再更换。

网友:
你用的不是亚拓的单向轴承油。是止推轴承润滑脂

网友D:
个人觉得不要加液态油,容易挥发,带有密封盖的轴承里面是油脂,不宜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