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调遥控怎么不行呀

楼主(2014-03-16):
我用的是华科尔7的遥控,用地面站调试遥控怎么动遥控没反应呢,求教哥哥们

楼主:
还有请问遥控怎么解锁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请问遥控怎么解锁呀

解锁方法,油门最低,方向最右

网友A:
查看接收机指示灯工作是否正常?
测量APM输入端+5V电压是多少?
检查接收机和APM连线是否正确?
注意,D10接收机和APM应该不是一一对应连接的。
A-1,E-2,T-3,R-4,

网友:
前边有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接收机指示灯工作是否正常?
测量APM输入端+5V电压是多少?
检查接收机和APM连线是否正确?

看见老师亲自指导我,我倍感荣幸,我一直反复看你的视频,如果是线没连接号,但在地面站上时有个动遥控杆又能动呀,接收指示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方法,油门最低,方向最右

看你视频了的,照做了,没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见老师亲自指导我,我倍感荣幸,我一直反复看你的视频,如果是线没连接号,但在地面站上时有个动遥控杆 ...

还有,我遥控是华科尔7

网友B:
大锅,你不是在骗人么 ?你明明用的是D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锅,你不是在骗人么 ?你明明用的是D10...

真是D7的,全是英文的,如果是10的话,有中文那就好弄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