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NAZA-M 用哪个调参软件 ?想升级一下

楼主(2014-03-16):
手里有个DJI naza-m 应该是一代的。去官网看没有一代的调参软件了。问一下可以用 LITE 或者V2 的 么?

网友A:
沙发,楼下回答

网友B:
没用过一代的,可以请教DJI的客服!

楼主:
搞定了。驱动没装好。

网友C:
naza m和naza m v2共用调参,naza m lite是专用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