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看一下 装完的 DLE30CC飞机机舱的图片

楼主(2014-03-16):
看完 不合适的 地方 请 多多指教 谢谢 老鸟们

楼主:
照片请大家 指导 谢谢

网友:
来个机舱的整体照片,看看前后关系呗

网友:
来个机舱的整体照片,

网友:
油门舵臂太长~

楼主:
请问 能告诉我 怎么调 油门曲线的 问题吗 ???谢谢

网友:
接收电是锂电还是镍氢?切记,千万不能用5节镍氢当接收电,因为充满后电池超出6V,天地飞接收对电压要求非常敏感,超过6V必毁,你可以用4节镍氢货用7.4V锂电+BEC,另外供电系统所有的延长线尽量不要用插头,直接焊接最安全。
我怎么看着油管不像是汽油管啊?千万别整甲醇油管,你用汽油泡泡,看变不变形,把供油管与油箱和化油器接头处用扎带扎紧。

网友:
这么多个舵机直接用接收机供电?有点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