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的信号线这样走是否可以??影响有多大?求科普。

楼主(2014-03-16):
以前一直玩车模,现在兼顾航模,新手一枚。请多多指教。

为了美观,所以将电调的电源线和信号线绕过电机底座走过去,不知道是否可以?或者有多大的影响?请老鸟详细说明下。谢谢!

大家直接看图吧。

网友:
感觉容易被碰断

网友:
影响应该不大。
不过建议从管子底下走。

网友:
电调的频率常见的是50HZ和400HZ,都属于低速信号,电机产生的噪音,通过空间辐射可以耦合到信号线上,对于电调来说,一般很小,可以忽略

网友:
关系不大,,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我也把皮剥掉过,,后来发现因为电机的震动,导致电调的电容震段了,断了两个电调的电容,

楼主:
蓝魔之夜发表于2014-03-16 15:50:07
关系不大,,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我也把皮剥掉过,,后来发现因为电机的震动,导致电调的电容震段了,断了两个电调的电容,
这么严重呢?改天还是包上吧。谢谢你!

楼主:
makeflyeasy发表于2014-03-16 14:09:07
电调的频率常见的是50HZ和400HZ,都属于低速信号,电机产生的噪音,通过空间辐射可以耦合到信号线上,对于电调来说,一般很小,可以忽略
学习了。感谢感谢。

网友:
电调不要安装在电机旁,会缩水的(航时)

楼主:
安爷发表于2014-03-16 23:58:27
电调不要安装在电机旁,会缩水的(航时)
缩水是什么意思?请问

网友A:
13楼的意思应该是影响航时。。。但为什么尼。。。

网友:
走线电机下面没是 ,但电调一定要包上 ,碳板导电的,一不小心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楼的意思应该是影响航时。。。但为什么尼。。。

就是本来可以飞15分钟的,但是只能飞到10分钟。了解了。

同问为什么。。

网友:
电机电调还是离远点好,只要便于散热就行,这样布线也非常容易磨损的

网友:
就是能飞10分变成9分了

网友:
严重时会炸鸡

网友B:
我一直这样干的,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