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mach3系统的大神,来帮帮忙啊,这种毛病大家遇到过么?

楼主(2014-03-16):
一直都在用mach3控制系统。最近铣东西这玩意铣到一半自己停了,然后紧急复位就开始闪。然后我又开使干,不过一会又停了,我那个苦逼脸。。。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么。求帮忙解决啊,谢谢了。

楼主:
我去,没人啊。自己顶。

网友A:
查查“限位”等开关的线,最好一端接地,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B:
春雨起,天气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春雨起,天气潮。

?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限位”等开关的线,最好一端接地,我以前也碰到过

我没装限位开关的。大神 可以详细讲价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么。

网友:
应该是干扰造成的,是端口设置的问题或者外面引线有干扰。

网友C:
有没有设置了软限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设置了软限位。

设置了软限位到极限也是不声不响的停在那不动而已的亲,这个是空气湿度大了急停那输入端有感应电了造成哒。

网友:
可能是限位有干扰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