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科尔D10怎么使用凤凰模拟器

楼主(2014-03-16):
求助  华科尔D10与凤凰模拟器链接啊   我用线连接上 没反应啊

楼主:
刷过SUV固件的      各位大神 有用过的帮我一下  谢谢

楼主:
谢谢  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过SUV固件的      各位大神 有用过的帮我一下  谢谢

我的也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呀?没有刷过固件的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要用华科尔自已的线

网友(2014-05-04):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4-06-06):
你的D10怎么连模拟器的。我也刷过机的也练不上 求教

网友(2014-07-24):
刚买的d10刷完机了  连凤凰模拟器   通道没反应  怎么救  老师

楼主:
老师不敢当  尽我所能   首先要确定装好凤凰模拟器  然后连接遥控器  协议选择PPM  就好了

网友:
帮顶  有可能是   加密狗 与控  连接的那条线有问题

网友(2015-03-17):
不刷固件能玩模拟器?我刚买的D10

网友:
先开模拟器  再插狗   最后开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