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都是未来胜利的开始 一家公司的技术总顶不上n多开发者吧 来自安卓客户端
引用 网友B:
机械连杆加长? 不能调整MIX?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明白,难道APM的H版固件必须满足油门、螺距双50%(1500uS)才能激活定高?不是只满足油门信号50%就激活 ...

网友C(2014-03-17):
请问楼主,定点老飘,并且有越飘越远的趋势,这个该调哪个参数啊?

网友D:
3.17 了,等楼主的视频。

APM 应当不会像WKM或者ACE一样,每飞几十次就会无任何预兆突然抽一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17 了,等楼主的视频。

APM 应当不会像WKM或者ACE一样,每飞几十次就会无任何预兆突然抽一次吧。

  抽风 与否 :还得 多一些时间 来考验 APM 。。

先请跳步:看 3月17 晚上拍的 V3.12 版本 +90元的 GPS

"4分钟视频APM飞控V3.12版+GPS悬停:短时漂移0.4米(机机变旧了:降价)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定点老飘,并且有越飘越远的趋势,这个该调哪个参数啊?

你是 飞的 直升机 吗 ?? 正常的话 飘几米 就会飘回来 的。

在 四周都开阔的地点::GPS  的漂移 通常也就 10米 左右。

楼下:你的“大”是多大哦!?飞机 在20米范围内飘 都算正常 哦。

请看 APM 3.12 软件版本的 终极 效果

视频——

http://www.tudou.com/v/LN5LxlIwuh8/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 飞的 直升机 吗 ?? 正常的话 飘几米 就会飘回来 的。

在 四周都开阔的地点::GPS  ...

是的,我用450直升机在飞,定高很好,一开始定点也不错,小幅度的画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圈子越画越大,我也是用80元的gps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用450直升机在飞,定高很好,一开始定点也不错,小幅度的画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圈子越画越大 ...

  V3.12 真的是 APM 的重大 里程碑。。。
2014/03/19  18:10 在旁边一个更开阔的 地方。

这架 500直升机 从堡坎公路上起飞,堡坎下面的
地面比公路低四米,飞机比公路高三米左右,便于
人观测飞机,飞机在空中切换到“自动悬停”之后

就真的看不出明显的漂移,也没有“螺旋运动”,
时间过了2分钟,我稍微增加了一小点油门(和 螺距)

也没看见飞机有什么明显动作,但是:过了半分钟
左右:我看见以飞机后面的高压电线为参照,才发觉
飞机升原地升高了2米多(估计 啊)。。。真爽。。。

明天——三月20号——在这同一个位置:再拍录象。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楼主:
   重庆 下雨  没法  飞。。。推迟 1 天 。。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E(2014-05-29):
楼主,希望可以跟你直接交流!我的480APM直升机已经可以离地了,离地姿态可以说比较稳,但是,一离地,飞机左倾!摇杆要压住才能稳住飞机在空中,飘飘的,希望楼主能帮忙调整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希望可以跟你直接交流!我的480APM直升机已经可以离地了,离地姿态可以说比较稳,但是,一离地,飞 ...

如果 ‘左倾’ 不严重:可一 在安装 APM 飞控的时候:

把 飞控板 也 微弱左倾 就可以了。

(前倾 就 把飞控板也微弱前倾)
(后倾 就 把飞控板也微弱后倾)
(右倾 就 把飞控板也微弱右倾)

如果 倾得比较严重:就需要调一调:APM 飞控 十字盘
的 中立位置 参数 咯。(先假设你的 连杆长度都对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 ‘左倾’ 不严重:可一 在安装 APM 飞控的时候:

把 飞控板 也 微弱左倾 就可以了。

楼主,我是这样调整我的飞机的,在我的油门中立点的时候,让飞机通电后,在悬停模式下,让十字盘水平并作为中立点去调整螺距的。当然了,十字盘的每根连杆我不能保证一样长度!因为要保持十字盘水平的情况下。我的方法是不是错了?另外,楼主,我之前按照泡泡的教程调整飞机的,飞机飞行状态就我跟你说的一样。但是我昨天晚上吧你设置的参数文件直接导入进去了,发现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螺距方向相反了,十字盘修正也不对了!而且螺距完全不一致了!其中有几个参数好像没有数值了。我的APM是最新的固件3.15。不知道为何,O(∩_∩)O~。明天放假了,可以调试飞机了。希望可以成功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是这样调整我的飞机的,在我的油门中立点的时候,让飞机通电后,在悬停模式下,让十字盘水平并作 ...

早就说过:借鉴别人的参数文件——

HS1 到 HS4_Rev 的 +1 或者 -1 需要根据你自己飞机的

舵机 正反 来设置 。。。

RC1 到 RC8 需要 自己校准 遥控器。。。

*****************************************
还有就是:十字盘 并不是 要绝对 的 ‘水平’。。

绝对水平 飞机 肯定会 ‘左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就说过:借鉴别人的参数文件——

HS1 到 HS4_Rev 的 +1 或者 -1 需要根据你自己飞机的

楼主,有模友分析我的飞机时,留下两个建议。楼主可以帮忙指导下吗?第二点我会的,就是第一点不是很明白
1、确保重心在中心线上;
2、按要求校准加速度计;

网友F:
楼主;你好!我来帮你顶顶,我的APM500电直今天也通过了测试,GPS悬停、自动返航降落,13个自动航点飞行等,相当稳定,与四轴有得一比,就是没有测试自动起飞了,图片我不会上传。今天在500电直上装图传系统,下次测试后在上视频支持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来帮你顶顶,我的APM500电直今天也通过了测试,GPS悬停、自动返航降落,13个自动航点飞行等 ...

图片 和 参数文件(xxxx.param) 是否可以
发给我 caosix@sohu.com 电子邮件。

37楼:“确保重心在中心线上”意思是:
飞机的 前后 重心 非常靠近 主轴:飞机脚架 不会是 前后斜起的。
飞机的 左右重心也非常靠近 主轴:飞机脚架 不会是 左右一高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