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炸鸡+原因分析,不作死就不会死

楼主(2014-03-16):
配置:2216-900KV 4S3300 U2 1.5W1.2G图传 。寿命:40-50左右起落。

副翼舵面开裂,加上失速导致螺旋,由于高度低2秒后图像消失。
由于电量偏低,准备掉头飘回家(不到3公里),转弯方向为顺风方向,飞机瞬间失速,立即给油(电流3C)想平飞,电池瞬间大幅降压,马上关油,图像同时消失。

分析:电量不足的时候只可小电流放电,FPV机的舵面一点要加强,尾翼必须锁死或粘牢,电池接近标准电压时必须返航。

一句话:
不作死就不会死,希望各位引以为戒。

200米垂直炸地,机翼基本没事,摄像头和图传完好,屁股被电机干成碎片。。。

网友A:
慰问楼主  我也小胖子 一直没飞 还是喜欢老1680 虽说慢 但是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慰问楼主  我也小胖子 一直没飞 还是喜欢老1680 虽说慢 但是稳

小胖也很稳的,而且抗风强省电。我的小胖航程应该在1000公里以上了,这是第一次炸鸡,主要是电量没把握好。损失还好,大几百。。。马上再买一架小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胖也很稳的,而且抗风强省电。我的小胖航程应该在1000公里以上了,这是第一次炸鸡,主要是电量没把握好 ...

小胖不是说速度很快?  我怕不好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胖不是说速度很快?  我怕不好降

还好吧,很耐操,无风降落30-40,试过70+平稳降落。看你场地怎么样。我以前的帖子有降落烂草地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胖也很稳的,而且抗风强省电。我的小胖航程应该在1000公里以上了,这是第一次炸鸡,主要是电量没把握好 ...

1000公里?楼主好牛逼

网友:
在犹豫是不是胖子,看口碑好像不错,但是都玩顺手了

网友B:
去配个带电量显示的视频叠加模块,或是买个无线电量报警的小模块,省得你再犯这个事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配个带电量显示的视频叠加模块,或是买个无线电量报警的小模块,省得你再犯这个事故啊

嗯,自己大意了。
飞机上有BB响,我当时在听音乐。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自己大意了。
飞机上有BB响,我当时在听音乐。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

吃得一次亏,以后就会记住喽。

网友:
我看别人的小胖降落 速度好快,感觉不容易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慰问楼主  我也小胖子 一直没飞 还是喜欢老1680 虽说慢 但是稳

老1680是什么?

网友:
天行者1680

网友:
一样怀念1680.感觉比1900好。

网友:
200米种地,还能摄像头和图传完好不错

网友C:
楼主是什么情况下副翼舵面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什么情况下副翼舵面送掉?

飞行时间过长,舵面转折处未加固,应该是先前就快折断了。当天又连续飞了1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