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RVO10设置求教!

楼主(2014-03-16):
这个遥控器怎么对每个舵机中立点进行设置,找了半天找不到选项!

网友:
舵机通电就是中立点,控里只是微调。无副翼机在陀螺仪调整软件里调。

网友:
无副翼,要在陀螺仪里面调。

网友:
刷了第三方软件了吗?

楼主:
大的飞机是在陀螺仪里面调,我还有架小飞机是120d02s,昨天想从新调一下机器,发现无法设置中立点,怎么办

网友:
Sub Trim , 中文就叫 微调

楼主:
微调选项不能对单个舵机进行设置

网友A:
貌似华家的小飞机微调只能调螺距通道,别的不起作用,仔细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华家的小飞机微调只能调螺距通道,别的不起作用,仔细看说明书

只能对升降,副翼,尾翼调整,比如副翼,有2个舵机,调整的时候都是一起动,无法单独调节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