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eck GS9257和 EMAX ES9257 哪个好

楼主(2014-03-16):
昨天ESKY450悬停时锁尾舵机(KDS590)莫名其妙坏了,现请教各位Goteck GS9257和 EMAX ES9257 哪个好,谢谢了!垃圾450别给我推荐好舵机,就这两个帮我选一个,再次谢谢了!

网友:
Futaba s9257最好

网友A:
新的Goteck9257说是用了新的5绕组空心杯,寿命提高很多。。。

网友:
用GS9257飞了好几百个起落的路过

网友B:
Goteck GS9257MG要新款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teck GS9257MG要新款的,不错………………

谢谢,请问怎么区分新款和老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Goteck9257说是用了新的5绕组空心杯,寿命提高很多。。。

谢谢,请问怎么区分新款和老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请问怎么区分新款和老款

问代理。。。

网友:
貌似银燕的9257也是5绕组的啊

网友D:
gs9257我用过速度和力量都一般,如果只飞悬停和航线绝对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s9257我用过速度和力量都一般,如果只飞悬停和航线绝对够了。

谢谢了,易思凯的机子也只能飞飞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