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10飞控 FF飞控怎么弄啊

楼主(2014-03-16):
四轴起飞向一边偏,然后翻过来,而且还漂移,始终无法离地,太痛苦了,刚买的朗宇电机一个轴都砸弯了,痛苦啊

楼主:
怎么弄啊

网友A:
有没有校准MIU??

楼主:
HarryKu发表于2014-03-16 19:57:03
有没有校准MIU??
校准了

网友:
电机没装错?就是1234电机的位置。。。目测电调插错位置

楼主:
lucky711发表于2014-03-16 20:57:12
电机没装错?就是1234电机的位置。。。目测电调插错位置
电机轴有一点点歪影响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轴有一点点歪影响大吗

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你电调插的错 了,我有这个飞控,你上图,我看看

楼主:
lucky711发表于2014-03-16 21:08:43

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你电调插的错 了,我有这个飞控,你上图,我看看

楼主:
Memory-strip发表于2014-03-16 21:38:01

麻烦看一下,起飞就乱晃,根本无法离地,也往一边偏,然后翻

楼主:
lucky711发表于2014-03-16 21:08:43

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你电调插的错 了,我有这个飞控,你上图,我看看
能否加一下QQ,想请教一下

楼主:
Memory-strip发表于2014-03-16 22:00:53

能否加一下QQ,想请教一下
本人QQ1641703375

网友:
你加我吧,刚刚有事出去了,326994506

网友(2014-05-23):
我也存在相同问题,没校准的时候还好,一校准后没成功,还把电调油门行程弄丢了,还要重新来,折腾了半天还没飞起来。

网友:
不过我今天弄好了额,飞的很好,起飞时还是会偏,但是稍加油门修正方向舵就可以飞起来,不过不要在家飞哦,要找个没人的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