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V osd是不是摄像头带osd才行

楼主(2014-03-16):
如题

网友:
虽然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好像是不是,基本可以肯定
到底是不是等别人回答

网友A:
不是,osd是单独一个电路板提供视频叠加的,就是摄像头通过osd板子,输出的图像有叠加内容的,包括GPS信息一类的,与摄像头没关系,只要摄像头戴AV输出就行,

网友:
就是一个带参数显示的模块加到原来的视频中显示的,具体的可以百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osd是单独一个电路板提供视频叠加的,就是摄像头通过osd板子,输出的图像有叠加内容的,包括GPS信息 ...

那请问哈,带osd菜单的摄像头有什么用。用u2s飞控{带osd}加个摄像头就可以显示osd菜单了是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哈,带osd菜单的摄像头有什么用。用u2s飞控{带osd}加个摄像头就可以显示osd菜单了是不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