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黑大疆了,精灵玩跳水。。。

楼主(2014-03-16):
和朋友的飞机一起在水面上飞,精灵在悬停的时候时候突然自由落体。 当时手机端显示电量50%。

捞回后只有一颗灯在闪烁。。。电池关也关不掉。 插在精灵上也无法开机

楼主:
落水过程没有拍到。 1分40秒的时候我下水捞。。 大冬天啊。。 看周围环境可以看出,绝对不是撞到什么东西导致落水的

楼主:
当时的落水地点。 街景地图 http://map.qq.com/?l=159319995

网友:
关注中.期待原因放出

网友:
比我游泳下去找F450好多了

网友:
我操,碰到妖精了?

网友A:
LZ,是不是精灵2+狗3+H3-2D?

通过累积事件的调查,个人感觉还是2.4ghz的频率段干扰飞控造成的,简单点说就是:突然有个和遥控器同频率的信号干扰(信号被精灵2误读为迅速下降)导致的坠机,感觉5.8ghz频段的坠机事故相对少了很多。

怪还是要怪大疆,飞控和遥控之间的协调还有保护措施做得太差。

不是电池的问题,问题还是在飞控芯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不是精灵2+狗3+H3-2D?

通过累积事件的调查,个人感觉还是2.4ghz的频率段干扰飞控造成的,简 ...

vi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不是精灵2+狗3+H3-2D?

通过累积事件的调查,个人感觉还是2.4ghz的频率段干扰飞控造成的,简 ...

现场有两个5.8G图传开着。。会不会是图传干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场有两个5.8G图传开着。。会不会是图传干扰的。

vision....5.8g的图传和遥控会干扰的....还开了两个...这
我无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场有两个5.8G图传开着。。会不会是图传干扰的。

如果是vision,能干扰它的只有5.8g频段的,什么钢筋混凝土影响都是扯淡,之所以VISION用的2.4G图传+5.8G遥控,考虑的就是干扰,虽然5.8G相对安全性大一些,但是还是有“中奖”概率的

网友B:
5.8g控本來就容易受遮擋物,阻擋訊號
只要前方有東西就特別容易斷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sion....5.8g的图传和遥控会干扰的....还开了两个...这
我无语了...

那两个不是我的...两位模友的 一个频道2 一个频道7。 都是创新科400mw的。  之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g控本來就容易受遮擋物,阻擋訊號
只要前方有東西就特別容易斷訊

我离飞机距离也就十几米。 无遮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个不是我的...两位模友的 一个频道2 一个频道7。 都是创新科400mw的。  之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

之前没出不代表每次都不会有问题,5.8G信号干扰源离你(遥控器端)越近概率越大。信号中断阻隔等情况是不会影响飞机的正常飞行的。只有信号干扰。

网友:
看来还是不要一起玩遥控模型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