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银燕MT4114 KV340电机

楼主(2014-03-16):
对这款4114电机关注很久了,有几个问题:这款电机可否在6S电时用17寸桨? 15寸桨拉力只有2KG?

网友:
我想问问能不能用1855啊?现在1555只能飞25分钟啊。

网友A:
您好,
1、MT114工厂在做测试时最大用到的是1655的碳纤维桨,具体的参数您可以在http://www.yinyanmodel.com/Ch/ProductView.asp?ID=256这个网页查询!至于能否用到17-18寸的螺旋桨,我们可以做负载测试,后续我们会公布测试数据。
2、关于在15寸下2公斤拉力的问题,我们是经过大量测试后选定的KV,这样效率和飞行时间会有一个平衡,一般情况下,用到这颗电机的基本上到800以上6-8轴,加上云台的负载和自身的起飞重量,按最少6轴算,很少有超过8KG的,这样算来,每颗2KG的拉力是可以满足的。有不妥或者特殊配置要求我们再继续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1、MT114工厂在做测试时最大用到的是1655的碳纤维桨,具体的参数您可以在http://www.yinyanmodel.c ...

银燕不是有自己的1855桨吗?建议做一个测试,公布下数据,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
1、MT114工厂在做测试时最大用到的是1655的碳纤维桨,具体的参数您可以在http://www.yinyanmodel.c ...

除了电压,电流,拉力,功率,力效,转速,建议增加一个满油门的电机温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1、MT114工厂在做测试时最大用到的是1655的碳纤维桨,具体的参数您可以在http://www.yinyanmodel.c ...

请问银燕的轴承是什么?

网友:
轴承的品牌在电机上有明显的标志,绝对是国际大厂的轴承,名称说了有广告嫌疑

网友A:
下面是1755碳桨的测试数据,KV340,测试电压2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1755碳桨的测试数据,KV340,测试电压24V

数据收藏,看来1755提升不少,感谢你的工作,幸苦

网友:
银燕的1755已经在路上,周一发出,周五还没到,吐槽一下快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1755碳桨的测试数据,KV340,测试电压24V

看来17寸桨不错,辛苦了

网友:
不用客气

网友C(2014-06-09):
为什么银燕的2216电机,没有12寸浆的测试数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1755碳桨的测试数据,KV340,测试电压24V

你好,这电机配中特威30A蜘蛛电调合适吗?

网友:
可以,但是为了防止飞行中间的抗载,突然的姿态变化导致的电机瞬间电流突激,以及有些设备从BEC取电,不同飞控的耗电不等,灯,建议配到40A,
银燕有新款的simon系列的电调,启动和算法都是为多轴写的,和你可以了解和比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电压,电流,拉力,功率,力效,转速,建议增加一个满油门的电机温度,谢谢!

恩,想知道温度,有没有数据呢?

网友(2014-08-18):
关注,我准备上四轴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1755碳桨的测试数据,KV340,测试电压24V

您好。17寸的桨有没有22.2电压的数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1755碳桨的测试数据,KV340,测试电压24V

最好工作温度您也能测试一下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