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失控保护一定要用卫星吗?请厂家回答一下l

楼主(2014-03-16):
说明书上写着先插对频头,然后根据卫星上的LED灯的闪烁提示来完成失控保护的设定,
那像我用的是服他爸14SG控,没有卫星难道要买一个卫星才能设置失控保护吗????

网友A:
我的也没有卫星接收 同问

网友B:
与你的接收机有关。

网友C:
都失控了,没有时间和空间给你保护,2秒之内炸地,所以飞行时担心围观的群众比较实际.

网友D:
JR的DSM2及Spektrum所使用的2.4G系統,必須使用衛星天線來設定失控保護
如果FUTABA系統使用3GX,請直接在控裡面設定失控保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