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垃圾卖家】请教:无刷云台控制板怎么个烧程序,装驱动?

楼主(2014-03-16):
就是这款控制板,卖家发了几个文件就不管了。我靠!你们说给不给差评?(回复我)

希望有会的人可以告诉我整套流程:烧固件,装驱动之类的。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连上控制板。调试我肯定可以。希望有会的可以教教我。

网友:
人家卖的也不可能全都懂的呀   要学习看论坛 搜索关键词

网友:
呵呵 不过卖家要是说提供直接技术服务的话没做到  真应该投诉他

网友:
应该不提供技术支持的

网友:
我当初买第一批无刷云台板子的时候找你这想法可以把卖家店子砸了

网友:
都不会提供技术支持的,这玩意儿本来就是山寨,未知数太多,连商家都搞不清楚,只能我们自己摸索了。
固件一般都已经刷好的,你只要安装好驱动和对应版本调参软件就可以连接电脑调试了。

网友A:
一般新买的板子应该都烧好固件了,连上USB,安装FTDI驱动,打开无刷云台调试软件应该就可以调试了。建议你先看看教程,http://www.simplebgc.com/eng/downloads/,里面有中文教程。

网友:
忘了提醒你了,不要下载官方的固件更新,没有破解的不能用。现在老毛子固件已经破解的最新版本应该是2.2,不过卖家给你的2.0版本用起来也应该没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新买的板子应该都烧好固件了,连上USB,安装FTDI驱动,打开无刷云台调试软件应该就可以调试了。建议你 ...

驱动我安装也连不上,找不到端口,搞到我根本连下一步都做不了。WIN7 64的。驱动安装难道是我方式不对?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更新驱动安装——手动选择文件夹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有没有显示有串口,COM1、COM2...之类的,或者百度一下64位的驱动,我的电脑是32位的,没有遇到过你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我安装也连不上,找不到端口,搞到我根本连下一步都做不了。WIN7 64的。驱动安装难道是我方式不对? ...

http://www.ftdichip.com/Drivers/CDM/CDM%202.08.30%20WHQL%20Certified.zip

你试试这个64位的驱动

网友(2014-11-04):
来看看怎么搞

网友:
先刷驱动芯片的程序,再刷固件,然后连接电脑云台调参软件。

网友:
你见过来源的有几个给你做技术支持的?不给力是应该的。。

网友: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网友(2014-12-10):
淘宝卖bgc的一搜一大堆,价格参差不齐,可见里面太乱啊,拿到个板子抄一下就拿出来卖了

网友:
卖开源的一般都不提供技术支持,自学吧~

网友:
这回知道附加价值的价值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我安装也连不上,找不到端口,搞到我根本连下一步都做不了。WIN7 64的。驱动安装难道是我方式不对? ...

你电脑系统是ghost吗,最好用iso安装文件正规安装系统,我之前也是,各种驱动装不上或有问题,重装系统后一切OK

网友:
留个记号,以且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