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魔友

楼主(2014-03-16):
自己的4轴飞控,电调,接收机全部安装好了,GPS也安装好了,电路也全通,用遥控控制就是浆不动,就罗盘没校准了,视频上的罗盘校准是不接电脑,那机子是开机状态下校准?请问在地面接收站可以直接调试不?

这是所有安装完的,已接电脑,所有灯都亮起的,发出滴滴滴声

这是所有安装完的,已接电脑,所有灯都亮起的,发出滴滴滴声

网友:
请楼下解答

网友:
有数传吗?

楼主:
还没安装,暂时不安,包括云台

网友:
可能是电调没校准

网友:
没数传就连着USB线校准,建议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A:
玩apm不买数传,你也真可以,apm没有数传就等于带妞旅游,景点到了,没有妞一样。废话不说了,解决你的问题:没有数传就连usb线校罗盘,开不开机无所谓,如果有数传就不要通电开机校罗盘,其实apm有罗盘自学习功能,打开了,上天自旋几圈就好了,也不用校

网友:
机器调试,还是把浆先折了调吧

网友:
浆装反了

楼主:
不是1,3正2,4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apm不买数传,你也真可以,apm没有数传就等于带妞旅游,景点到了,没有妞一样。废话不说了,解决你的问题 ...

我问人家说是,不校准罗盘就没法解锁呀,没法解锁也就没法试飞了

网友B:
首先建议楼主买一个数传,apm的罗盘没有校准是不能解锁的。APM要在姿态模式下才能解锁,看看你是不是没有打到姿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建议楼主买一个数传,apm的罗盘没有校准是不能解锁的。APM要在姿态模式下才能解锁,看看你是不是没有打 ...

数传有,没安装,姿态模式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传有,没安装,姿态模式是?

Stabilize就是姿态模式,只有在这个模式下,才能解锁。。

网友C:
我也要买数传么??

网友:
数传必备,没买就不要搞APM了,多好的玩意,

网友:
貌似有人说过,用USB联机,不可给APM上电,会坏的,本不没这么做过,也无法求证对错

网友:
桨全部搞错,建议先不要搞了,去上课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574

网友D:
朋友,你的浆~~简直不忍直视啊。。。。所谓“正反浆”不是Z轴的正反,而是顺时针逆时针的正反啊~~

网友:
我是蜗牛发表于2014-03-16 18:39:47

我问人家说是,不校准罗盘就没法解锁呀,没法解锁也就没法试飞了
apm解锁前有一个叫做预检测功能,预检测没有过,就不可以解锁,这和预检测功能可以检测罗盘,气压计,gps强度等等信息,当然你也可以关掉你不想检测的信息,甚至直接关掉这和功能,那么就算没电机,apm也可以解锁的

网友A:
重金属发表于2014-03-16 20:24:49
首先建议楼主买一个数传,apm的罗盘没有校准是不能解锁的。APM要在姿态模式下才能解锁,看看你是不是没有打到姿态模式。
谁说不能解锁?关掉预检就可以解锁了,任何情况下都能解锁

网友A:
重金属发表于2014-03-16 21:07:55

Stabilize就是姿态模式,只有在这个模式下,才能解锁。。
姿态,定高,gps模式都可以解锁,只不过apm在各个模式下默认的解锁条件不同,读读说明书吧

网友:
莱布发表于2014-03-16 22:13:56
貌似有人说过,用USB联机,不可给APM上电,会坏的,本不没这么做过,也无法求证对错
老款的有问题,新款的玩了三个了,都没发现烧板子

网友E:
楼主的GPS用什么罩的?能给个图片吗?还有罗盘没校准是不能解锁的,具体连上电脑看看

网友:
右上角和左下角浆装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GPS用什么罩的?能给个图片吗?还有罗盘没校准是不能解锁的,具体连上电脑看看

没有罗盘是可以解锁的, 你在Pre-arm check下面把这个功能关掉, 没有任何东西都能解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姿态,定高,gps模式都可以解锁,只不过apm在各个模式下默认的解锁条件不同,读读说明书吧
来自iphone客 ...

我承认在这几个模式下都可以解锁,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姿态模式下解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不能解锁?关掉预检就可以解锁了,任何情况下都能解锁

只有你才会关闭预检,万一出问题怎么办。

网友A:
重金属发表于2014-03-17 10:15:56

只有你才会关闭预检,万一出问题怎么办。
我一般在gps模式下解锁,关掉gps检测
其实,看你对自己的设备有没有信心啦,我只是说有这个功能,在没有数传的时候,这是唯一可以帮助测试设备的方法嘛,关掉所有预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在gps模式下解锁,关掉gps检测
其实,看你对自己的设备有没有信心啦,我只是说有这个功能,在没有数 ...

不是没有信心,我觉得这东西不像地下跑的,不怕一万就万一,伤到花花草草就不好咯

网友:
重金属发表于2014-03-17 11:22:07

不是没有信心,我觉得这东西不像地下跑的,不怕一万就万一,伤到花花草草就不好咯
是的,我也就是检测的时候用用,飞行的时候最多就是跳过gps或者气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罗盘是可以解锁的, 你在Pre-arm check下面把这个功能关掉, 没有任何东西都能解锁了。

我的GPS罩用过的苹果5S的耳机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的浆~~简直不忍直视啊。。。。所谓“正反浆”不是Z轴的正反,而是顺时针逆时针的正反啊~~

那怎么装?

网友:
我是蜗牛发表于2014-03-17 13:02:55

我的GPS罩用过的苹果5S的耳机罩
那怎么用?不明白

楼主:
y_boy100发表于2014-03-17 16:04:50

那怎么用?不明白
就用铁丝打洞穿进去就可以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罗盘是可以解锁的, 你在Pre-arm check下面把这个功能关掉, 没有任何东西都能解锁了。

偶这样的,学习了,以前一直以为没有罗盘不能解锁,害的我每次都得插GPS,这次我终于可以不插GPS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