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D云台摇头问题

楼主(2014-03-16):
一般精灵2+H3-2D云台摇头问题,可以考虑在naza设置里面把航向角的敏感度向下调,调到100%基本摇头的频率就下来了
航向角调高一般是针对大风,阵风频繁的区域,微风和无风区域的设定基本是要它航向不要反应太灵敏,不同区域的玩家对于飞行器的设定是不同的。

另外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掰杆启动电机后,起飞前,在原地观察一下精灵2的四片桨叶,转动是否平整(记住是“平整”),如果感觉转的明显不平整,需要更换桨叶看一下,一般可解决,这个是影响飞机的细微因素。

网友A:
上个图看看你的

网友:
喔,貌似有道理,有空试试

网友B:
到底是应该调高还是调低啊?我的是调高貌似也可以缓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应该调高还是调低啊?我的是调高貌似也可以缓解。

正常来讲应该是调低,调高的话可能会出现高频率晃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看你的

航向角感度我现在调整到100,基本不晃头了,过两天天气好了继续验证一下调整到80,90左右的情况

网友C:
雖然我的雲台不是此h3-2d但是我很早就這樣搞了!也是飛行中稍微會晃頭、還有急操作航向角時會不穩晃動
調到80後狀況已經改善~!

网友:
恩,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雖然我的雲台不是此h3-2d但是我很早就這樣搞了!也是飛行中稍微會晃頭、還有急操作航向角時會不穩晃動
調到 ...

哇,接了蓝牙BTU调参的,不错哦……我的是vision,没办法接canbus蓝牙模块调。你的是精灵2还是s800?gps模式感度都调的好高

网友D:
貌似楼主说的是有道理的,上次我看到有个帖子说,精灵2出现摆头现象居然把舵向角调高了 我后来想想不可思议 ,因为摇头本来就是舵向敏感的问题,因为轴距短,我昨天把感度从120调高到130,后来更加摇头晃脑了。。其实应该往下调低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楼主说的是有道理的,上次我看到有个帖子说,精灵2出现摆头现象居然把舵向角调高了 我后来想想不可思议 ...

航向角调高一般是针对大风,阵风频繁的区域,微风和无风区域的设定基本是要它航向不要反应太灵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雖然我的雲台不是此h3-2d但是我很早就這樣搞了!也是飛行中稍微會晃頭、還有急操作航向角時會不穩晃動
調到 ...

垂直这么高?不怕降快了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这么高?不怕降快了翻?

这个垂直的感度是对于GPS模式下,飞机悬停的时候本身的自稳控制感应,并不是你理解的遥控的灵敏度一说。遥控的灵敏度是已经定死的,不可调

网友E:
学习了,我一直在往高了调,一直没能好好解决这个问题,马上试试往100以下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我一直在往高了调,一直没能好好解决这个问题,马上试试往100以下调。

有无改善都记得回来吼一声

网友:
有道理,我会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