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的两个小问题

楼主(2014-03-16):
请教大家:

1、安装上改装的不死脚架还能用900毫安的电池吗?

2、用平衡充一拖三充电时,对电池的性能和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A:
我的一台泉速100,共有12块240mAh电池,用B6并充选2A电流充电(6块电池)。另又做了串充接头选A6充电,充电电流0.6A,现己做了十几次充电循环,电池状态良好。

网友:
1可以
2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台泉速100,共有12块240mAh电池,用B6并充选2A电流充电(6块电池)。另又做了串充接头选A6充电,充电 ...

还要向您请教一下平衡充电器的问题:当您选2A的电流,同时为6块240毫安的电池冲电时,充电器:是将2A电流平均分配到各个电池进行同时充电;还是将2A电流在一段时间内单独只供给一个电池,在各个电池间交替充电。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向您请教一下平衡充电器的问题:当您选2A的电流,同时为6块240毫安的电池冲电时,充电器:是将2A电流 ...

并充的电流是每个电池充电电流之合,所以2A除以6等于333mA,每个电池的充电电流为333mA。我的12块电池经过数十次充电,证明对电池是没有伤害的。
在这里还要多说一点,那就是每个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并充电要求每个电池的放电电压要求一致,其终止电压差不能大于0.05V,这是理想的电压差。在实际操作中终止电压差达到过0.1V,实测自平衡电流是700mA,虽然这样电池仍在安全充电中。

网友:
1 能  2看个电池状态是否大似一致  不然充电电压稍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充的电流是每个电池充电电流之合,所以2A除以6等于333mA,每个电池的充电电流为333mA。我的12块电池经 ...

感谢您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