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750手掷,一架炸机,一架飞去

楼主(2014-03-16):
午后阳光明媚,春风拂面,按捺不下蠢蠢欲动,于是和74岁的老父亲一起去放飞机。
没想到,就此一放,一架炸机,一架飞去。
不过无论哪架经过我们精心制作的飞机,谁说其中没有一颗渴望天空、期待远行的心呢?除了大地,天空就是这些乘风之子的永远的归宿。
天气条件非常理想,温度在26度左右,轻微的南风,稳定。蓝天、碧草、微风、稳定的上升气流,这一切无不鼓动着这些天空的宠儿在天上的盘舞。
两架大手掷,如前帖所述,一架在60克,一架在80克,都用502在机翼等处做了局部增强,两架都另加了弹射勾,并在平尾后下部加了三角块。以在高速上升时可以抬高尾部,平衡机翼安装角带来的过大的升力。
飞机情况,基本上都可以叫做爽飞,均采用30度左右右倾10度弹射起飞,弹射装置很简单,30公分弹射棒+4米医用皮条折三道,拉长约3倍。力道比较强了。
基本都可以弹射到45-50米左右的高度,多数可以顺利改出,然后稳定进入设定的右盘旋滑翔。
飞到第二、三十次上头,80克这架,由于发射仰角过大,高速失速,大角度向下炸机。图片在后面。
剩下60克这架,飞行一直很稳定,盘旋半径在25-30米左右,如果判断准确,并做预估,多数能手接着陆。用老父亲的话说,很听话啊,象个听话的小狗。
飞到十几次,是这架飞机的最后一次发射了。
高度约有50米,很顺利的改出,高度损失不多,进入盘旋,滑翔三圈,下降率很小,肯定是遇到了比较强烈的上升气流,又滑翔了两圈,高度反上升,估计有50米左右,方向开始失控,顺着风飘去,我立刻追去,直线距离追了有600米,已经越过体育场的围强,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了。等我越过围强,什么也找不到了。
感叹。什么也不说了,看看炸坏的机吧。并修愎。

剩下的这架80克

加的弹射勾。强度略有点小。

机尾的三角木调整块。

能看清吧。三角木后缘打磨成流线型。

用502对整机修复。

机翼前缘碰了一个大口子,把镶的松木条碰掉了。

同样用502+松木条,修复。

还可以吧。等有空再对局部细磨调整,并喷漆。

以此帖,纪念那架飞去的精心制作的750手掷(弹射)。

网友:
做工真好,吃到气流了,可惜不是比赛啊,否则冠军了

网友:
不比DLG差呵!
楼主有创意,继续努力!

网友:
很专业了,学习学习,强顶。

网友:
可惜  可惜

楼主:
通过这次炸鸡和飞丢,有几点感受啊
1、对于小弹射,可以大角度甚至90度垂直发射,对于翼展大的大滑翔,此法不可用,试了多次,感觉在30度左右发射比较OK,一方面能尽可能的获得高度,另一方面升空改出比较顺利,不会失速。那架80克的,就是因为想获得高度而把发射角度改大而造成的。估计是由于翼型的不同产生这个区别。小弹射都是很薄的平凸翼型,这样产生的升力会小一点,而大滑翔一般翼型都会略厚一点,或者是平凸,或者是凹凸,升力会大许多。
2、弹射方式,发射成功率会大很多,这个容易理解了。手掷如果想动作划一不变型,那太不容易了。
3、既然是高速弹射,那安装角应该调整小一点,如果过大,那机翼装三角块调整,作用也会有限,而且如果三角块过大,也不得于滑翔盘旋。这个的角度,要综合弹射的速度考虑,调整非常到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下一架可能会尝试在机头装重捶来调整俯仰角。
4、因无动力滑翔,受制的因素就会多一些,比如在同样的风力条件下,手掷能飞好,而弹射就会更不容易些。而飞丢的可能性会大很多。
小小一架无控自由飞,包含的技术因素真的不少,想要做大并能飞得高、飞得好,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提高。

网友:
楼主能否展示一下您的弹射装置?
4米医用皮条那里可买到?好象只有医用胶管呵.

楼主:
我说的皮条,就是医用胶管。我们这里俗称皮条。5*7的,三折成1米多,两头用粗麻线捆住固定,打结。棒用的是上次从网上买的30CM的不锈钢管,两头用木头封闭,一头钉入铁环系住胶管,胶管的另一边用麻线打结,可以挂住弹射勾。很简单的。

网友:
谢谢您的指导!
希望楼主再接再厉,闯出一条木质DLG自由飞之路..
目前我用邮购的一种EPO 30元的v尾手掷滑翔机手甩试验,但效果不理想.

网友:
好飞机容易飞丢,如若加装遥控或者向牵引飞机平尾加限时装置,是不是好玩,又不丢飞机了。。。

楼主:
楼上说的对,飞机有控有动力,这肯定是发展趋势。不过我特别喜欢自由飞,喜欢那种无拘无束、自由洒脱的感觉,而且做的越好,飞丢的可能性也越大,这也越发的刺激自己尽可能的做好控制机构,来减小飞丢的可能性。。。。。矛和盾的不断升级对弈,是不是也是一种乐趣呢?呵呵
也有可能在暑假有时间了,会做一架有控DLG玩玩。谁知道呢。

网友:
大手掷必须要有飞丢的准备。

网友:
这样大尺寸的模型必须有迫降装置。

网友:
滑翔机在小学4年级做过,太耗费手工了,性价比低

网友(2018-05-12):
做成遥控的就会好很多

网友:
有视频就好了

网友(2018-09-27):
好玩。。。请问楼主用的是不是淘宝上的“海燕”套材?

网友A:
可以装个迫降定时器,或装上机构点跟迫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