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船模讨论区
像真船模动力问题

楼主(2014-03-16):
帮朋友问的,我是玩飞机的,以退魔了,如有白痴问题勿笑。
朋友准备改小号350:1首相号,动力准备用一个
电机
驱动3浆,中间需要一个齿轮箱把一个电机动力分成3份,一是可以节省开支,二是可以不用太快的速度。现在在某宝上,找不到这种齿轮箱卖,想请问下各位模友是否只能自制,如自制需要什么材料,麻烦详细说明(最好有材料购买链接)然后在问下这种情况电机因该用多大的,电调呢。谢谢各位。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小号自带的齿轮箱就可以,把连电机的那个齿轮轴敲出来一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