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INK 433接收机如何设置并联?怎么接线?

楼主(2014-03-16):
我的遥控是FUTABA14 SG 目前1号接收机以对频成功,准备接2号接收机缺没有指示灯,估计是坏的。现在有疑问,两个接收机并联是怎么并联?用过的朋友指教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改CFG

楼主:
CFG是什么意思?

楼主:
谁有RLINK433接收机并联的图片示意图啊?

网友B(2014-04-16):
楼住…14SG与何与rlink对频…………14SG上的设置是如何设?

网友B:
你的41SG与RLINK 连接后有没有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