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加速度计问题探讨

楼主(2014-03-16):
以前飞APM时出现过几次开GPS模式下飞机突然往一边(左面)***飞去无法控制,没办法迅速打回自稳模式恢复正常,回去检查发现加速度计不正确了,不在水平线上。前几天校准了一下加速度计后放置没飞,过一天后连上电脑看还真的又出现不在水平线上的情况,真是奇怪啊,没动的情况下也会自己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希望有明白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情况,也算是APM故障情况的积累吧。

网友A(2014-05-02):
遇到同样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了

论坛太冷漠啊,没人给予答复!

网友:
严正关切~

网友(2014-09-10):
我页碰上这个问题了。水平条在小度数乱跳

网友B:
帮顶 我也不知道 求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顶 我也不知道 求答案

电脑软件上“水平线”始终会有 2、3度 的倾斜,

是正常的,否则飞机离地就会“稳步左飘”很优美哦

网友C:
LZ看的误差和楼上说的一样啵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看的误差和楼上说的一样啵

不一样的,已经完全脱离水平线了,必须要重新校准。

网友:
这是罗盘问题,重新校准就好了

网友:
外置罗盘基本都选第三个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不知道,帮顶!

网友(2015-06-28):
怎么扯到罗盘上了,说的是 仪表盘水平线无故倾斜 了,这应该是加速度计的问题吧?遇到楼主同样问题,求解答

网友D: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首先安装看是否水平,必要的话可以用水平仪,再一个,校准的时候是否水平,如果你家地面本身就有点斜那校准肯定斜,尽量有个什么东西靠着,墙地面之类的,不要用手在空中大概水平大概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首先安装看是否水平,必要的话可以用水平仪,再一个,校准的时候是否水平,如果你家地面 ...

多谢指教,关键是想知道APM加速度计时如何在没动的情况下自己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关键是想知道APM加速度计时如何在没动的情况下自己变化的。

可能是你在校准过之后什么时候把飞控弄倾斜了,比如去飞的路上把飞机装在包里,挤压,安装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