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双接受 这个怎么样

楼主(2014-03-16):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017-157751690.55.MTV7nQ&id=37594445184&&qq-pf-to=pcqq.c2c   在tb看到这个  觉得不错 我目前DJI 图传  想换这个  而且这个可以一边三叶草一边平板  我想效果会好很多   我目前dji图传接受觉得距离很一般  大家觉得我有必要购买这款吗

网友:
这个我有,抗控的发射干扰比较弱,绑定在控上,一开控横条干扰厉害
优点是效果好,功能全

我有另一款,功能少点,不内置电池,显示效果差点,但抗干扰好于这个

网友A:
感覺還是單接收機!只是多了根天線
這跟接三通是否一樣的道理,不知道

說實話單天線加平板天線因該會比那二根天線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還是單接收機!只是多了根天線
這跟接三通是否一樣的道理,不知道

如果我把三叶草换成平板那我不是要时时刻刻手动调整平板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