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要插两次是什么道理?!

楼主(2014-03-16):
MCPX改装为B牌的无刷时,就一直有这个问题,要插2次,
电机
才能正常启动!没见有其他问题,所以都没有在意!
GCP 改装为无刷时,用C05M,X少的10A电调,开始时候莫名失电几次,找不到原因,后来就好了,于是也是没在意!下个月也飞两年了,最近,又失电2次,然后就发现,插电要插2次,电调才有反应!!!
有没有高手知道这是神马问题?!

网友A:
这些小机都是各厂自己开发的,其原因只有厂家自己知道。

网友B:
不晓得出现此问题的原因,我的X子上用过以下机种电调(信号皆取自主板MCU)
用过ORI免焊10a(市面上很多小机电调皆出自ORIGIN,B的其实也是它的),刷过XP3 XP7 SuperMicro3.5,使用过ORI定速10a和YGE7s,没有此问题
会不会是电调信号输入问题

网友C:
第一次听说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