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顆鋰電還能用嗎?

楼主(2014-03-16):
  昨天, 我發現有熔了的鍚彈了出來, 所以我拆解看看, 發現有些黃色物質, 如上, 以及燒燶了
但電池還能供電, 電壓還是正常, 想請問這些什麼, 能繼續用嗎. ?
我打算再補回彈走的鍚就算, 可以嗎?

网友A:
仔细分析一下 当时是短路了 怎么回事要搞清楚在焊接  避免在发生  ,电芯没事的话可以继续用,但一定搞清楚当时怎么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分析一下 当时是短路了 怎么回事要搞清楚在焊接  避免在发生  ,电芯没事的话可以继续用,但一定搞清楚 ...

我也同意, 真不明白為何短路, 是否有些金屬物質掉了入去??  這或者有可能

网友B:
厉害!焊接的时候可要注意了,我上回被烫到了(技术不好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焊接的时候可要注意了,我上回被烫到了(技术不好的原因)

應該不是焊接時短路, 因為飛了很多次都沒有發現, 直至昨天降落後, 發現有一點溶了的鍚彈出來並溶了一少片包裝鋰電的膠,

所以好有可能是飛行中或運輸中那一小部份短路所至..   那黃色物質是疑點

网友C:
多观察每个芯片的电压,遇到明显有别的话,有剔除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观察每个芯片的电压,遇到明显有别的话,有剔除掉吧。

沒有不同, 很平均...

网友:
要是我的话,一个字,“用”。 接好了整理好路线就好了。没有问题的。有剔跑出来是因为接触不良融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不同, 很平均...

那就用,锂电的失效是有一个过程的,目前我还没有发现突然报废的。

楼主:
好, 那就放心去試吧.

网友:
电池损坏正常啊!我都一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