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怎么做动平衡

楼主(2014-03-16):
     虽然已经做过桨的静平衡但是还是有震动,动平衡又从未做过也没什么检测设备。不知道老鸟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 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我是往四条边线上贴胶带测试,哪边贴了震动小了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往四条边线上贴胶带测试,哪边贴了震动小了就对了。

4条边线上贴胶带?什么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4条边线上贴胶带?什么边线?

      每只桨有两个桨叶,每个桨叶有两条边。

楼主:
哦,这个意思。还以为是机臂的4条边呢,谢谢。。。我试试。不过还有点不明白,再加上这个胶带的话不就破坏了桨的静平衡了吗?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新买的桨还有必要做电瓶动平衡吗?或什么桨需做静、动平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个意思。还以为是机臂的4条边呢,谢谢。。。我试试。不过还有点不明白,再加上这个胶带的话不就破坏 ...

     静平衡有什么用我不知道,反正转起来震动小了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新买的桨还有必要做电瓶动平衡吗?或什么桨需做静、动平衡?谢谢

需要的,并不是因为使用才需要平衡的。

网友C:
动平衡应该桨在出厂的时候做好了。 推荐买优质一些的品牌桨。对消除震动很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动平衡应该桨在出厂的时候做好了。 推荐买优质一些的品牌桨。对消除震动很有帮助

xx达、银燕桨算品牌桨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xx达、银燕桨算品牌桨吗?谢谢

别看牌子看价格,凡是便宜的都不行

网友:
动平衡才是目的 精静平衡管他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看牌子看价格,凡是便宜的都不行

也不一定不行,最近我买的几只xxd桨动平衡就很好,直接上机测试震动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不行,最近我买的几只xxd桨动平衡就很好,直接上机测试震动很小

其实不单是振动的问题。还要考虑。强度。密度。还有对温度。湿度的适应性。桨型。对气流的导向能力。
一把好桨是从要好几把里面挑出来的。

其实便宜的也不是不能飞。如果用来 飞行。娱乐。低载重的话到没有那么讲究。如果上相机 Gopro 5D。

就一定要保证桨不能在空中射桨。不能断。在温度很低 的情况下。也能把摄影设备安全带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