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植物电池3S1550MAH,炸机撞瘪,其中1S只能充电到3.75V,怎么办?

楼主(2014-03-16):
新手求助;植物电池3S1550MAH,炸机撞瘪,充电其中2S正常,能充到2.4V。反复使用0.4A到1.5A充,但1S只能从3.7V充电到3.75V。还有救吗?如何救?先谢啦。试试能上照片吧。

楼主:
充电的显示

充电的显示

楼主:
图示如上

网友A:
买新的  安全最重要

网友:
買過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新的  安全最重要

谢谢。看来只能如此了

楼主:
谢谢。看来只能如此了

网友:
换电池吧

楼主:
谢回复。欲两块凑一块。4s好的凑一个3s的

网友B:
还有个方法,先放电,然后再试试用NIMH或者NICD模式充一下,看能否将那块电芯充到3.0以上,如果可以充到3.0以上,那么救回来还有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方法,先放电,然后再试试用NIMH或者NICD模式充一下,看能否将那块电芯充到3.0以上,如果可以充到3.0 ...

谢回帖,
新手求助;植物电池3S1550MAH,炸机撞瘪,充电其中2S正常,能充到2.4V。反复使用0.4A到1.5A充,但1S只能从3.7V充电到3.75V。还有救吗?如何救?先谢啦。试试能上照片吧。
你说的试过啦,还有救吗?

楼主:
字怎么变成绿色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字怎么变成绿色的了

我试过,可行。是不是植物电池都有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可行。是不是植物电池都有这毛病?

谢谢。偶再试试

网友C:
y1950兄:

不试白不试:

(1)  B6设LIPO DISCHARGE 放电至总9V。

(2)  设LIPO BALANCE 0.1A 11.1V慢充。
      留意太久了会TIME OUT自动停。可再试。

(3)  见每片3.5V或以上时改用1A充。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y1950兄:

不试白不试:

谢陈伯回复;
马上按你说的试试。
           y1950

楼主:
现汇报如下;其中一块3S1550mah电池在B6上显示只有2S了,且未显示的1S电压为零,显然处于短路或断路状态。另一块正按陈伯的建议放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