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5.8 测试 (有兴趣的自己算)

楼主(2014-03-16):
前天在江边想爽飞个小450,开始径直飞高,50M 左右,测试图传OK,拉升120M 江边飞去,有树遮挡,看着图传飞,悬停江边码头拍船,4分钟切自动返航。
姑娘离我远去,完全反方向,江中飞去。立马关控。450悬停了一会,继续江中飞去。我离江边有500米左右,没有路,中间有2栋房子和树遮挡,江中飞行1分钟后 图传开始小雪花,7分钟后开始间歇雪花。
我知道我的450 回不来了,9分30钟左右彻底断片。(电池极限就在10分钟左右)
用的原厂DJI 5.8 (也算是测试了下DJI 图传)
提控回家

网友:
对楼主深表同情,我也遇到切返航反方向的问题,还好赶紧切姿态模式又好了。

网友A:
为什么要切自动返航呢?

网友B:
大疆干嘛要设计自动返航功能呢?难道是为了让用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切自动返航呢?

楼主说了: 这个不能切吗? 行吗? 不行吗?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疆干嘛要设计自动返航功能呢?难道是为了让用户使用?

哥儿们似乎对大疆恨之入骨呀,看过你很多帖子,基本都是喷大疆的。不过我个人还是肯定自动返航功能的,在失控的时候还是有些保护作用的。。比较不厚道的就是NAZA不给自定义返航高度,被高楼挡住信号返航就会杯具。。只能自己小心了

网友C:
首先默哀下楼主的飞机。大疆用小平板接收4000米还是可以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儿们似乎对大疆恨之入骨呀,看过你很多帖子,基本都是喷大疆的。不过我个人还是肯定自动返航功能的,在 ...

修了两次WKM,H3-2D,维修费用花出去500多。。。至今问题依旧。。。用户这么受伤,是不是稍微大于等于零的有一点过分哈~~

网友D:
是否有記錄好反航點!衛星訊號又是如何~!
反向了就得切姿態!切自反是錯誤的選擇,gps都已經不知道自己在何處了當然亂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默哀下楼主的飞机。大疆用小平板接收4000米还是可以有的

兄弟真給力阿!6s  22.9v離您還有4000m
22.9/6=3.81 回到起飛點單節電壓還有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有記錄好反航點!衛星訊號又是如何~!
反向了就得切姿態!切自反是錯誤的選擇,gps都已經不知道自己在何 ...

这架450 快2年了 飞了差不多快200起了 固定飞场 没有校指南 , 起飞前点了根烟, 满星起飞,不过当天风有点大,高空有点晃但是姿态基本正常,平时一般出了视线都是自返的,50次以上自返回来,爬升20米回来目视后换姿态操作降落,V1版的控有2个,从来没出过事,唯独一次撞墙30米掉下报废了个550,飞了快2年,就出过这个2次事。因为没找到飞机,所以问题出现在那里都不知道,暂时停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了两次WKM,H3-2D,维修费用花出去500多。。。至今问题依旧。。。用户这么受伤,是不是稍微大于等于零的 ...

原来是大疆服务不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真給力阿!6s  22.9v離您還有4000m
22.9/6=3.81 回到起飛點單節電壓還有多少呢?

电压忘记了,回到起飞点用了将近15分钟,还包括拍照时间,实际用时可能在14分钟左右吧,总共飞行25分钟 。去的时候逆风,回来顺风飞的快,都没推满舵,满舵费电也怕全负荷对机器压力比较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压忘记了,回到起飞点用了将近15分钟,还包括拍照时间,实际用时可能在14分钟左右吧,总共飞行25分钟  ...

羡慕啊。。。4Km

小精灵只能飞5分钟,估计1km都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E:
羡慕啊。。。4Km

小精灵只能飞5分钟,估计1km都费劲。。。

哈哈,加油加油,你也可以的!~不过注意安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羡慕啊。。。4Km

小精灵只能飞5分钟,估计1km都费劲。。。

二代6公里可以飞,一代如果代4500毫安的电池,全速可以来回共8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代6公里可以飞,一代如果代4500毫安的电池,全速可以来回共8公里

4500毫安电池没地儿放啊,而且增加更多重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首先默哀下楼主的飞机。大疆用小平板接收4000米还是可以有的

大哥,精灵2怎么可以增加操作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大哥,精灵2怎么可以增加操作范围?

我的不是精灵==。你搜索下论坛有精灵的增程教程

网友:
我靠,提控回家啊????我好怕怕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首先默哀下楼主的飞机。大疆用小平板接收4000米还是可以有的

什么控能飞那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控能飞那么远?

加了功放==

网友:
江里没打到人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不是精灵==。你搜索下论坛有精灵的增程教程

谢谢大哥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哥儿们似乎对大疆恨之入骨呀,看过你很多帖子,基本都是喷大疆的。不过我个人还是肯定自动返航功能的,在 ...

在这个方面DJI还真应该效仿某牌子的玩具四轴有超声波功能,可以随障碍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这个方面DJI还真应该效仿某牌子的玩具四轴有超声波功能,可以随障碍升高

真的有这么厉害的玩具了?能否给个关键词我想了解下。。不过A2和WKM都有高度返航功能了,只是DJI在NAZA上面把它阉割了。。为的是让大家花高价钱去买A2或者WKM。。或者叫产品定位不同吧……

网友:
不要飞远了的好,能判断方向还是自己控制飞回来的好

网友J:
什么功放说说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什么功放说说的 谢谢了

2.4G 2W功放

网友:
200次起落, 没有校指南. 50次自動反, 個人認為記錄的反航点出了問題或指南針出錯了. 因為飛機不是無故飛走, 是撥動自反時飛走的, 而那時飛機受到什麼干擾或指南針磁化了的出錯, 飛控當時都正混亂當中LZ給自反指令, 那時飛機失控的飛去錯誤地方就算關控也一樣因為它就認為那方向是對的.  而那時是否只能夠設回姿態模式用目視的將之飛回? 很可惜LZ當時就不能做到了, 在錯誤的情況下作出了錯誤的動作, 那結局就得提控回家了. 個人理解,不對勿噴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大疆服务不周

大疆服务可周到了,我的S800缺了几个螺丝和三个个管夹的下半部分,找代理订不到货,于是给大疆打电话想直接找他们买,大疆的技术说:请您把飞机寄给我们返修。 我说不用吧,买几个小零件。 大疆回答很干脆:对不起我们不受理用户购买任何配件,飞机只能返厂看情况收取维修费用。 (哎呦老衲的肾疼病又犯了)于是我一下就纠结了,在大僵眼里用户到底是上帝还是孙子呢?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看到反向飞为什么要关控呢?为啥不切姿态拿回控制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这个方面DJI还真应该效仿某牌子的玩具四轴有超声波功能,可以随障碍升高

超声波2米以下有效,另外如果撞墙有什么波都没用

网友:
深表同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大疆服务可周到了,我的S800缺了几个螺丝和三个个管夹的下半部分,找代理订不到货,于是给大疆打电话想直 ...

的确周到,主动要求帮你修,太感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周到,主动要求帮你修,太感人了

内牛满面!

网友:
我早就说过了 不提倡使用GPS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大疆服务可周到了,我的S800缺了几个螺丝和三个个管夹的下半部分,找代理订不到货,于是给大疆打电话想直 ...

好感动!

网友:
最关键的问题是你切自返之前,必须先确认起飞前有没有记录返航点和当时卫星信号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真給力阿!6s  22.9v離您還有4000m
22.9/6=3.81 回到起飛點單節電壓還有多少呢?

个人邪恶推测,驾车跟着飞,图传显示4km,实际距控50m

哈哈,开个玩笑,只是想说图传距离可以认为控制。

网友:
那到底好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