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发动机油针调整经验

楼主(2014-03-16):
雷虎RL56 直升机发动机现在在调整怠速

情况1:副油针稍微开大,风门稍微开大,转速降低,转3-5秒熄火,不一会就淹缸,
然后启动器就转不动啦。

情况2:副油针稍微开小,风门稍微开小,发动机转速就变高,发动机转速过高无法达到怠速稳定状态。
前辈们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你觉得主油针是在边上看笑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主油针是在边上看笑话的??/

大哥 。。。怠速和主油针也有关系吗???
请指导~~~~~~

网友B:
首先明确,调高速时动主油针;调怠速时动副油针。先调高速,再调怠速,最后调跟随性。
怠速调法:关小风门到能稳定运行,调副油针到转速最高;再关小一点风门,转速下降一点了,细调副油针到转速最高;继续减小风门,继续调,直到风门小到不能再产生稳定的怠速为至,这就是转速最低的怠速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明确,调高速时动主油针;调怠速时动副油针。先调高速,再调怠速,最后调跟随性。
怠速调法:关小风门 ...

谢谢大侠。。

按照你的方法, 我慢慢的调好了  副油针慢慢的调低,风门慢慢的调小,
直到怠速稳定不熄火,不淹缸~~~~~~

感谢~~~~

网友:
那就开到不大也不小,就适中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