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v3定速不错!!

楼主(2014-03-16):
昨天到货的,今天试了下,补转非常快!值得入手,推荐!!!!!一个人单飞的视频就莫得了哈,各位见谅

网友:
我明天到货。

网友:
V3比以前进步很多啊

网友:
口水啊,真舒坦

网友A:
LZ说说具体怎么设置的定速啊

网友B:
对哦,说说怎么设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说说具体怎么设置的定速啊

调成定速模式之后,普通模式油门0-30-50-50-50,所有3d模式油门设为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哦,说说怎么设置哦

看楼上,自带缓启动,接电直接开3d都可以

网友:
我的X3套机自带的泰世50A电调,开了定速,推油门到刚开始启动的位置,这时候转速会一下子飙得很高,尾巴猛地往右转90度左右才能锁住,进了定速才正常,飞的过程中也还不错。
就是启动的时候跟老版的铂金比较像,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调整啊?
难道我也要入铂金V3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成定速模式之后,普通模式油门0-30-50-50-50,所有3d模式油门设为直线

3D模式的那条直接根据自己需要设定油门量就可以了吧?

V3定速的核心意义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11秒设定过后,电调就可以按照遥控器里油门曲线的要求,尽最大的可能把实际油门保持在这条曲线上,无论你设定的油门数值是多少。当然是40%到85%之间(说明书建议85%以下)。

网友:
v3最近很火,rcman评测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模式的那条直接根据自己需要设定油门量就可以了吧?

V3定速的核心意义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11秒设定 ...

是的

网友:
K牌悲剧了!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凤凰也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