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00的一点小感想

楼主(2014-03-16):
两年没有碰过直机了, 之前不知道为什么上了固定翼的瘾, 放弃直机两年。 最近由于心目中的牛品牌Xcell倒闭, 唤起了我对直机的再次热爱。

网上搜索了一圈, 发现了雷虎的新作E700, 于是入手了一台。 雷虎这个品牌是非常牛的, 可以说, 现在在整个全球模型市场上, 唯一涉足所有模型领域的唯一品牌(即使米国地平线, 也是需要***几个品牌才能达到全覆盖)就是雷虎。 但是说实话, 唯一能如我眼的产品就只有raptor系列了

从第一代raptor 30到现在, 经历了很多改变, 本以为会淡淡退出直机市场的雷虎出了E700这个另类, 却很实际的系列产品。

配置:

电机 天蝎星4235
电调 凤凰 Edge 160
舵机 JR 6325 + spg01
电池 富力 35C 6s5000 x2
桨 RJX (不要说和其他不搭配, 两年没飞了, 固然要保守点)
尾桨 Rail 116
Vbar Silverline Pro

配置可能有点高, 但是,未来如果要换机, 这些设备全能再使用的

装机:

螺丝质量非常, 可能是台湾产品, 配件精度不错, 略逊于JR Vibe系列。 金属件精度很好

安装难点, 或者说设计问题就是:
1. 设计师脑子就不能放开点, 让他兼容45xx系列电机?
2. 电机齿与大齿盘的间隙很难掌握, 最后, 我只能用两层塑料袋做间隙, 才安装好的。
3. 电子设备安装的位置有点少, 用vbar的时候, 主机无处放置

调试:
vbar调试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但是, 这雷虎设计也太配合vbar了吧, 螺距刚刚好, 不用调环就在范围内。

飞行:
飞机轻, 所以很难稳稳的悬停, 跳动灵敏, 自旋适中, 尾部感度需要小心调整
翻滚有点跳动,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高手, 就不多评价了。

建议:

E700 V2 可以参考
1. 电机兼容性 不多说了, 你懂的
2. 飞机都卖了, 你也不差一副大桨吧? 就算不送大桨, 桨托难道很贵吗? 就算不送桨托, 至少告诉我们用什么桨托吧?
3. 电机座处最好重新设计, 希望下一版安装更容易
4. 主轴最好有第三颗轴承, 主流, 你懂的
5. 电机齿, 最好设计的让买家不用在家里磨电机轴吧?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网友:
雷虎E700居然还要磨电机轴,E720已经磨了一次没有磨好.磨电机轴很费力的,感觉设计上这个是一个败笔.

网友:
我E700用了雷虎自己的电机所以省了!本来我用的天蝎 530KV的也是电机轴弄不好 磨了  结果位置不对 后来给E720用去了

网友:
我也有e700,要磨电机轴?是你的电机轴太长,还是说那两个90度固定螺丝的面?

网友A:
不用磨电机轴的, 可以用X50的那个电机垫片把电机垫高。
料号PV1430
------------------------------------------------------------
以上有关电机垫片的信息,经实践证明有误。。
BK2557 不兼容M4X30, M3X30 孔位
特此声明

网友B:
昨天装上大奖准备出去非才发现没有将托 晕死 找了个亚托500的将托改了个 将托才多少钱啊都舍不得给配一个  还要槽下侧板  官方说是碳纤版  实际玻纤  软的不行~~~ 除这些 其他还比较满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磨电机轴的, 可以用X50的那个电机垫片把电机垫高。
料号PV1430

e700上应该是通用吧,说明书中也该标识下!弄得还去磨电机轴

网友:
引用 网友C:
e700上应该是通用吧,说明书中也该标识下!弄得还去磨电机轴

暂时不知道通用性。
逛TH时偶然发现这个东西(在X50E的配件目录里)
有M4孔位,30mm。 厚度不知道,直径和HK4035定子应该相同。
我也是装E720的时候发现位置不够, 又碰巧发现了这个玩意。东西还在路上,应该周三能到。

-----------------------------------------------------------------------------------------------------
以上有关电机垫片的信息,经实践证明有误。。
BK2557 不兼容M4X30, M3X30 孔位
特此声明

网友:
能用的话麻烦说一下,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D:
To iamlukewang :

1.感谢使用 Thunder Tiger Raptor E700. 如果方便的话。请多多拍摄飞行视频。以帮助更多的模友加入我们哦。

2.关于电机齿。在下不好说。
因为和雷虎自由品牌 ACE RC ROPPER 530KV 的马达是完美结合的。
这个内容我也会告知 雷虎科技·直升机事业部。

3.大桨是我一直负责这个专区之痛啊。
我们设计的出700级别的直升机,
可是,没法设计出完美的700级别的大桨。。。
“桨托”?是指“主旋翼固定架”么?这个随同上一条一起告知。

最后,感谢支持E700 并提出相关建议。
‘雷虎感谢有您。

网友:
引用 网友D:
To iamlukewang :

1.感谢使用 Thunder Tiger Raptor E700. 如果方便的话。请多多拍摄飞行视频。以帮助更 ...

桨托就是海绵做的支撑架,放在尾管上的。
主桨向后折叠后就放在桨托上。

如果还不明白,请看料号PV1356,是X50的桨托。

Raptor 720 也没有专用的桨托。我买了Raptor 90 用的, 但是孔位不合适, 自己把孔切大了用。(非常难看)
希望雷虎出专用桨托后能送我一个(打折也行)

网友E:
我自己磨的电机轴才装好电机齿(蝎子4035 560KV mikado版本),没有桨托,尾桨做工很垃圾送了等于不送(垃圾尾桨换桨托送人也好!),比飞越的450尾桨还垃圾。。。各种吐槽,又厚又重,还粗糙。。。。雷虎不会做桨就不要做了,或者拿给芬记做去。。
E 700的设计理念就是要轻,所以各种能轻的就轻,不能轻的是要改变原来的设计太多,成本降不下来等等原因没轻下来(舵机传动部分和十字盘部分等等),我的观点是700这个级别是拿来飞的,只要飞行中飞机的强度足够就好,不用去考虑炸鸡,本来这个级别也不是给菜鸟用的。。。。要耐炸的700级就X7最合适,各种耐炸。。。(狗700和狗600SX哪一个是耐炸的飞机?)
螺丝很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磨的电机轴才装好电机齿(蝎子4035 560KV mikado版本),没有桨托,尾桨做工很垃圾送了等于不送(垃 ...

蝎子4035 560KV 也要磨电机轴,这个有点难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蝎子4035 560KV 也要磨电机轴,这个有点难度呢

电磨是必备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To iamlukewang :

1.感谢使用 Thunder Tiger Raptor E700. 如果方便的话。请多多拍摄飞行视频。以帮助更 ...

所以说把vblades和helix的大 陆代理拿下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昨天装上大奖准备出去非才发现没有将托 晕死 找了个亚托500的将托改了个 将托才多少钱啊都舍不得给配一个   ...

玻纤侧板??这也行 有点糊弄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玻纤侧板??这也行 有点糊弄人了吧

碳纤中间夹的玻纤材质的侧板。。。应该是叫玻碳侧板吧,不过说实话,全碳纤维的侧板也比这个贵不了几个钱吧。。。。有点抠鼻屎的嫌疑。。。不过整个飞机的机身在飞行中,强度还是足够的,不用担心了。。炸鸡不是700级飞机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