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落总是3级跳

楼主(2014-03-16):
飞涵道机降落时总是不能平稳降落,每次都跳三、四次才可以停下或是直接摔坏起落架才算完,一直找不到平稳降落的巧门,是应该带大一点速度降落,还是小一点速度降落呀一直没弄明白,想请教大神们降落的平稳性怎么控制,请给我这个新手多多指点迷津。

网友:
呵呵,我是新手。
在模拟器,笨重的飞机也是三级跳降落。
感觉飞机与地面的夹角最重要,越小越好。
要保障最小的角度,自然速度不能太低,但肯定也不能太高速度。
一旦飞机角度触地,就要立即完全收油,并保持升降舵不动。
一次触地降落不成功,就不要再次降落,而要推油加升降复飞。

网友:
要带小油门,对地夹角不能超过30度,在触地的一瞬间全收油门并稍微拉一点升降舵

网友A:
不同機種不同情況,   我以飛翼YAK130 4KG 重型機來做解說,

大約是速度不能太高, 如太多, 就要多半油-70%左右繞多一個圈,

如在4-5級以上強逆風, 要帶一點油門, 如以下, 不帶油門也行,

在到地前要保持迎角不可太多 ,  否則失速就立即急跌着地, 就重傷了... , 我就保持飛機姿勢平飛, 差點到地就輕微拉一點升舵, 你會感到機突然慢了, 及輕了, 目的令機不要硬着陸,
但如拉太多, 或風突然大了, 機會有一點上升, 這時不要再拉, 要盡快放開一點(0.5秒內的反應), 令他繼續保持下降或平飛, 然後再做多一次上面的拉舵程序

如不幸跳了, 不要放棄任他跳, 要在跳起後再着陸前又要拉升舵, 這次可能要拉多一點, 目的要令機不要太大力着地, 不然又要再跳.. 跳多幾次就會重傷, 由其有減震那些重型飛機, 越跳越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機種不同情況,   我以飛翼YAK130 4KG 重型機來做解說,

大約是速度不能太高, 如太多, 就要多半油-70% ...

网友:
把后起落架向后移动一点,拉开与重心的距离

网友:
后轮先着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炸几个飞机就对了

把电池往前靠点点,前面重点,降落少带点油 不然降落失速连神都没办法 ,飞机离地20 ...

网友:
这几乎是每个新人都要遇到的问题,不奇怪,多飞、多炸,慢慢找到手感就可以了。
在飞机触地一瞬间,切记起落架与地面的夹角(切角)不能过大,这是飞机弹跳的主要原因!

网友C:
检查你飞机的起落架,最好要调整到保证机翼和地面平行,一般不会跳的,当然正如弟兄们讲的,要多飞,手法细腻了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你飞机的起落架,最好要调整到保证机翼和地面平行,一般不会跳的,当然正如弟兄们讲的,要多飞,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