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并板冲

楼主(2014-03-16):
手里有一套。想问问各位,相同S的电池,不同容量和C数,能同时充电吗?请教了!

网友A:
A6不要用并充板!还不如保姆+A6的组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不要用并充板!还不如保姆+A6的组合好!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还是想知道  相同S的电池,不同容量和C数,能同时充电吗?

网友:
尽量不要这么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还是想知道  相同S的电池,不同容量和C数,能同时充电吗?

你的意思是多个不同容量不同C数的电池用并充板,并成一块电池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多个不同容量不同C数的电池用并充板,并成一块电池充吗?

是的。

网友:
我建议最好不要!因为不同C数不同容量的电池的内阻都不同,你这样充出来的电压很悲剧!

网友:
不是最好不要,是肯定不行,不然就是去了“平衡充”的作用了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我还是完全相同电池同时冲算了。主要是我有几组不同的电池,要冲完有点费时。所以才问问大家!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