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求解!

楼主(2014-03-16):
     飞了几分钟的APM四轴后要看看飞控板的震动曲线。在地面站里下载了记录,浏览后发现在诸多记录里却找不到IMU这一项。请教大侠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仔细找,我每次也都是找半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找,我每次也都是找半天。。。。。。。

最简单 vibrations就是振动的意思(综合了Acc X、Y、Z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vibrations就是振动的意思(综合了Acc X、Y、Z的信息)

找了大半天了,都没找到。见图

网友C:
日志记录配置要打开IMU选项,默认是不包括这些数据的,看泡泡老师视频或者参照官网震动测试的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日志记录配置要打开IMU选项,默认是不包括这些数据的,看泡泡老师视频或者参照官网震动测试的说明
来自安 ...

啥也不说,直接上图

左侧IMU参数Acc X 点击左侧绘制图表右侧IMU Acc X自动打钩表示选上

左侧IMU参数Acc Y 点击左侧绘制图表右侧IMU Acc Y自动打钩表示选上

左侧IMU参数Acc Z 点击左侧绘制图表右侧IMU Acc Z自动打钩表示选上

每一轴振动不点击清除图表就是这个结果,右侧IMU Acc XYZ自动打钩表示选上

直接选Vibrations点击左侧绘制图表右侧IMU Acc XYZ自动打钩表示选上,可以对比是不是和上图单项参数图表合起来的曲线一样,只是表现的颜色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志记录配置要打开IMU选项,默认是不包括这些数据的,看泡泡老师视频或者参照官网震动测试的说明
来自安 ...

几乎每天都看泡泡老师的视频,也没找到如何做“日志记录配置要打开IMU选项”,1----10课中在哪一课?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也不说,直接上图

按照你的做法都试了,还是没有IMU。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做法都试了,还是没有IMU。

是不是你的日志记录关闭了

在这里选择记录日志的类型,默认为空,也可以选只记录振动值,如果选了还没有IUM,飞控就可能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几乎每天都看泡泡老师的视频,也没找到如何做“日志记录配置要打开IMU选项”,1----10课中在哪一课?请教 ...

官方教程,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ac_measuringvibration/

设置好后出去飞一飞,尽量悬停时间长一些,后来以后把日志文件下载下来回放。官方教程讲的很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教程,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ac_measuringvibration/

设置好后出去飞一飞,尽量悬停 ...

飞了几分钟,看到了震动图形。震动较大,下一步解决板子的减震问题。谢谢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