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怎么充4S的电池?

楼主(2014-03-16):
如题~
A6上只有6S,3S和2S的接口,怎么接4S的电池?谢谢~

网友A:
有并充板的话接个并充板,没有的话,可以将4S电池接在6S接口上!要注意平衡线的黑线要和充电器的的负极对准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
用并充板啊

网友B:
插在6S 的接口   保姆的 右边开始为负极     保姆上面 标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并充板的话接个并充板,没有的话,可以将4S电池接在6S接口上!要注意平衡线的黑线要和充电器的的负极 ...

谢谢,大概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在6S 的接口   保姆的 右边开始为负极     保姆上面 标有的

谢谢,大概清楚了。

网友:
老兵遇到了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