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看不清姿态炸鸡,请问如何避免啊?

楼主(2014-03-16):
六轴看不清姿态炸鸡,请问如何避免啊?
怎么在空中知道头尾方向啊?

网友A:
在看得清姿态的距离内飞。根据操控惯性判断。切到航向锁定。切到返航点锁定。切到自动返航。关控自动返航。

网友B:
设定一个超简单模式,看不清了就向回拉就是了,或者设定好关控回家

网友C:
装个osd看看家的方向

网友D:
视距外(看不清飞机姿态),最好还是要图传监控才能爽飞,要不就只有切到返航看飞控给不给力了

网友E:
说明你还看得见机机,只是分不清它的方向 。上、 下、 左 、右任意动下杆 看往那边跑 方向不就出来了吗?
前提是机机会定点悬停

网友F:
我的经验:
1、装高亮LED灯,在淘气包上买一些1W的高亮LED,装在机尾上,经多次试验,红色的最显眼,晚间还不算刺眼,白天阳光下300米远仍可识别飞机方向。
2、用NAZA的话,返航点锁定。
3、装图传。

网友G:
白天在侧面左边或者右边机臂上邦一根长度不低于40厘米,直径不低于12毫米的碳管,比灯可靠
晚上还是用灯
太远只有用osd

网友H:
最好是有图传,还有就是带望远镜!

网友I:
飞gps模式 也就是位置锁定 方向回中飞机原地悬停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J:
这还真不好办。

网友K:
智能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