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模式尾轴断裂,后果可想而知!

楼主(2014-03-16):
3D模式练习中,猛然发生了剧烈的自悬,失腔了,第一反应是:如何躲避飞机更安全!后果、、、、在摔地之前,飞出了一个尾桨部分!

这是什么现象啊!尾轴断裂,不可思议!

网友A:
飞越的吗?楼主看一下尾波箱轴承是不是卡死了造成尾轴磨损然后断了

楼主:
损失不小,
是我最惨重的一次炸机!

尾轴滑套的螺丝松开的炸机,才一个月!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的吗?楼主看一下尾波箱轴承是不是卡死了造成尾轴磨损然后断了

是飞越的,轴承还是可行的,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飞越的,轴承还是可行的,不知什么原因!

不会是加工问题吧,或者金属疲劳?还是尾轴断的地方时间长了出裂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加工问题吧,或者金属疲劳?还是尾轴断的地方时间长了出裂缝了?

可能是上次炸机,造成的内伤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上次炸机,造成的内伤吧!

有可能吧,炸机后三根轴都要换啊,不要因小失大啊

网友:
我也断过

网友:
切熄火,无动力降落不会自旋的

网友:
这个情况比较少见!

网友:
噢,又断了!怎么是“又”?正版的都断不少,何况山寨。。。

网友:
尾巴失效時直接切熄火還有機會救,雖是九死一生,但總比瘋狂自旋好救...

网友B:
楼主今天炸得比我还惨呀!!!

网友:
楼主和我昨天炸的一样啊,不过我的是尾桨射了导致的

网友C:
福特的新蒙迪欧都断后桥  还何况我们这没有监管的直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福特的新蒙迪欧都断后桥  还何况我们这没有监管的直机啊·

你说的是那个阿斯盾.蒙迪欧吗? 我曾经在高速上开过180,被你这么一说我好后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那个阿斯盾.蒙迪欧吗? 我曾经在高速上开过180,被你这么一说我好后怕啊

对啊·新蒙迪欧 同一个设计师出来的 前脸跟阿斯顿马丁基本一样的啊·

网友E:
多保养多检查才是王道。。。。

网友F:
只要失控就切熄火,我一般都是这么干的。
切了熄火后机器就像只嫣鸡子样,飘然落地。

网友G:
应该是尾波的轴承卡住了才会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今天炸得比我还惨呀!!!
多谢关照

网友H:
呀 有点惨!!!

楼主:
损失大桨尾桨,三轴,易碎擘三个,尾管尾传动轴,脚架,还有

网友I:
尾巴还能找到,感恩吧

网友J:
我来占一楼,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