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指导进来看看我的精灵二咋了?知道的魔友多多指教~

楼主(2014-03-17):
我的精灵二感觉推油门和前行拍摄出来的画面都在抖动~~~这是怎么回事?换了减震球试了也不行~~请大家给我分析下怎么的?这是我才买的精灵二就出现这种情况真郁闷啊~~~~附上视频给大家看看~~~?firsttime=31

网友A:
我觉得没问题啊,哥们儿你飞的时候几级风

网友B:
在低空悬停的时候  也是这样吗??

精灵很小   不抗风     视频里 风声呼呼的响  也许是部分原因        视频 中不远处有一个  电视发射塔  还是什么发射塔的   为了你的精灵  不坠机  还是 少靠近这个东西 飞    磁感的东西 说干扰就干扰的了

网友C:
個人覺得
1.推油門時可能不自覺動到方向舵
我是美國手 校準遙控器時發現的 以為自己只有推油門  可是看到 調參畫面 方向舵有微幅波動
2.2軸雲台 跟精靈太小的緣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個人覺得
1.推油門時可能不自覺動到方向舵
我是美國手 校準遙控器時發現的 以為自己只有推油門  可是看到 ...

這跟精靈云台大小没關係, 見到方向舵動小小的這影响不了的,不是大一点的幅度就得!  不然自己試试看又或者可以重複練習一下油門推桿保持筆直的動作應該可以改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问题啊,哥们儿你飞的时候几级风

风一点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低空悬停的时候  也是这样吗??

精灵很小   不抗风     视频里 风声呼呼的响  也许是部分原因        ...

悬停的时候不会,只有前进飞行的时候会这样,而且那个塔应该不影响的,以前玩的一代,也常在这飞行,可没有这种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覺得
1.推油門時可能不自覺動到方向舵
我是美國手 校準遙控器時發現的 以為自己只有推油門  可是看到 ...

往前飞行就会抖动啊

网友D:
如果不是無刷雲台的話已經很好了!
前進多多少少會抖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無刷雲台的話已經很好了!
前進多多少少會抖正常

用的就是无刷云台啊

楼主:
没人能解决吗?呜呜、、

楼主:
dji不出来给予答复吗???

网友E:
楼主你好!

目前感度多少?建议您重现调整一下感度。

网友:
回楼上的大疆技术,这个情况我也有。偶尔要抖一下,像抽风一样,你说感度问题,请问感度调多少为好?调姿态感度?调横滚感度?还是调俯仰感度?
我是怀疑H3-2D狗思云台的问题啦。。横滚有问题。

网友F:
我们的感度都是你们大疆出来默认感度。我们是新手,也没有时间去折腾 你给个明确的答案。
还有我在这里要说下,我严重怀疑H3-2D云台横滚电机有BUG,很多人都遇到歪脖子啊,抽风啊,这么贵的价格居然出故障的概率这么高 你让我们怎么还敢买你们的产品。。
我是希望大疆公司能够好好抓抓质量关,或者尽快进行云台软件升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问题啊,哥们儿你飞的时候几级风

这么严重的你居然看不出来???这个跟风没任何关系,如果跟风有关系,是出现摆头现象的。这个是抖动,像抽风似的,明显是横滚电机出问题了。。

网友:
有些人看不出来 那好,请你看画面的左下方和右下方 ,盯着看,有没发现问题??是不是抽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目前感度多少?建议您重现调整一下感度。

我从来没调过!都是你们默认好了的,我是小白我不懂技术数据,但我是冲着你们的到手既飞而买的精灵,就算我是小白,视频明显看得出是在抖动,精灵也没摔过,自我觉得肯定是云台的问题,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也无动于衷,希望你能给我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的感度都是你们大疆出来默认感度。我们是新手,也没有时间去折腾 你给个明确的答案。
还有我在这里要 ...

鼓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严重的你居然看不出来???这个跟风没任何关系,如果跟风有关系,是出现摆头现象的。这个是抖动,像 ...

看来你才是行家,我这是才买的精灵二,就这样,都没有心情玩啦、、

网友B:
重新调整一下云台参数试试嘛。玩航模要多动动手喔。自己研究   说不定就解决了。  真搞不了了。再考虑返厂

目前问题不是很大。 感觉还是比较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调整一下云台参数试试嘛。玩航模要多动动手喔。自己研究   说不定就解决了。  真搞不了了。再考虑返厂
...

我知道,但云台的数据都是默认的。需要怎样调呢?增加数据还是减少数据呢?

网友:
凌晨了还在研究啊

网友F:
这个是精灵2的定制云台,自个不可以调参的,没有调参模块。所以一般情况下必须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精灵2的定制云台,自个不可以调参的,没有调参模块。所以一般情况下必须返厂。

我也觉得是云台问题,应该叫他们反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目前感度多少?建议您重现调整一下感度。

所有的可能我都试过了、我需要申请云台给我返厂、麻烦你出来说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有的可能我都试过了、我需要申请云台给我返厂、麻烦你出来说说

您好,如果您那边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目前的问题,是可以返厂我们帮您处理。

您加一下我的QQ:235560280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如果您那边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目前的问题,是可以返厂我们帮您处理。

您加一下我的QQ:2355602804. ...

昨天加你QQ都没加我、、

网友D:
試試把航向角感度降到80~100
記得回來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試把航向角感度降到80~100
記得回來報告

楼上不是说精灵2是定制云台,不能调参吗?能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不是说精灵2是定制云台,不能调参吗?能调?

是調飛控的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試試把航向角感度降到80~100
記得回來報告

真的管用吗?

网友:
雖然我的不是精零但我也有相同困擾!
經調低航向角參數後已改善該問題?反正試試看有沒有效果再說!
無調整回原參數不就好了。

网友G:
是飞机抖 还是云台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飞机抖 还是云台抖?

飞机没抖~~好像是云台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