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拉手,求帮助!

楼主(2014-03-17):
才买的,JR XG8遇到问题,连接线路无误,打转向,油门,升降,都没问题,但是一大打副翼然后就全机没反应!!是
舵机
问题?瞬时耗电太大?把电压拉下来?把
电池
取下来,重新插上一打有没反应,求帮助!

网友A:
拆掉副翼舵机通电看看,如果有反应,就接一个舵机通电,再接一个舵机通电,看到底哪一步全机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