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电子达人,华科尔2801的高频头是否能用在ER9X上?

楼主(2014-03-17):
请问一下电子达人,华科尔2801的高频头是否能用在ER9X上?我拆了我的华科尔的2801,高频头是内嵌在电路板上的,看到论坛高手起子 的改造帖中说到:2801中所使用的高频头是CYRF6936的射频模块,是支持DSM2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确切应用。直接在ER9X的PPM输出,给到高频头的PPM输入上吗? 哪个是输入?

网友:
这个好像不行吧,富斯是直接输出的ppm信号,而华的是直接输出给高频头的 要编译的。

楼主:
原来如此,看来我的2801白拆了。。。。
还不好拆,电路板都掰断了

网友A(2014-05-13):
这个是不能直接用的,华的高频板是SPI接口,要通过一系列的设置后以特定的数据格式送入数据才能正常工作。而ER9X是直接输出PPM。
想要它工作也可以,得在PPM和SPI间建立一个桥梁。

网友:
那个带铁的地方才是高频头

网友(2014-08-20):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看来我的2801白拆了。。。。
还不好拆,电路板都掰断了

电路板掰断芯片还是好的吗?atmega64,卖给我吧,我的芯片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能直接用的,华的高频板是SPI接口,要通过一系列的设置后以特定的数据格式送入数据才能正常工作。 ...

要怎么建立这个桥梁啊,麻烦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怎么建立这个桥梁啊,麻烦赐教

这个就复杂了,需要用单片机转换数据。
这个问题可以咨询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复杂了,需要用单片机转换数据。
这个问题可以咨询起子

起子比较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