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8+山寨6200卫星 +DEVO 7E控刷给力固件通道怎么映射

楼主(2014-03-17):
同上

楼主:
插上电机之后电机发出油门不在最低的警告 全部摇杆上下左右全都试过 电机还是发出警告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上电机之后电机发出油门不在最低的警告 全部摇杆上下左右全都试过 电机还是发出警告声音

看来好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我的也是。还没解决 用回普通接收了
如果找到解决方法。通知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电机之后电机发出油门不在最低的警告 全部摇杆上下左右全都试过 电机还是发出警告声音

这个难道不是因为曲线问题吗

网友:
在电脑中选卫星dsm2模式,对码。另外卫星是JR及SP。     通道模式(1油门,2副翼,3升降,4方向,5陀螺感度,6螺距。在控里要设好通道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好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我的也是。还没解决 用回普通接收了
如果找到解决方法。通知声

检查一下油门行程 我就是设置了油门行程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一下油门行程 我就是设置了油门行程搞定

油门行程没问题。现在不折腾了。用回接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