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控诸多疑问 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4-03-17):
本人去年买的A控,装上冲浪者非常顺利,但装机动手能力差,炸鸡之后直到上个月买了大胖子才重新装机。

A控升级到最新的固件,买了新的电流计,买了433 。都是A控配套的。

然后昨天重新接的时候问题来了(本人是4S电池,供用电接法。老实说我都没用多久)——————

第一个问题。。。433或者2.4接收直接输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们接到A控就遥控不了
然后重新拔插了几次,又可以遥控了!然后再拔、插电池重新送电又遥控不了了,反正就随机的可以遥控或者不可以遥控)

第二个问题。。。手动模式下(5通道负值,6通道旋钮<30%)可以遥控     关掉遥控器或者把A控设置为非手动模式(副翼尾翼马上一边高一边低,我的A控明明是水平放置的)

第三个问题。。。接着是接gopro   显示器有图像但是不现实OSD。我又重新拔电池再插电池,结果就再也没有图像了,不管是用gopro还是换摄像头都再也没有图像了

网友A:
1、检查下连接线是否松动,有可能是飞控炸鸡损坏
2、没有标定水平?

网友:
不知道啊我的一切正常

网友:
常见问题解答 在说明书里有的,进qq群或者在跟你卖家联系。

1. Q:接收机卡顿、不顺滑?
A:正常通讯时,发射机、接收机应同时***闪烁、无卡顿(无丢步)。如果433通讯正常,有可能是Arkbird
33大功率干扰遥控器或者转发接收机。
将433功率调到最小测试,或将舵机直接接到转发接收机上测试。
建议使用转发模式并且使用带延长线的车载天线,使得天线远离转发接收
机。
或者用锡箔纸包裹转发接收机,只漏出天线。或使用锡箔纸与纸板制作半径
8cm的隔离板(隔离板应与天线地线接触),隔离干扰同时可以改善433信号效
果。(如右图所示)

2.检查安装方向,重新校准传感器中点

3.Q:没有OSD界面,OSD界面不完整
A:请检查接线、重新上电试试,独立供电请注意上电顺序(先给OSD12V上电再给动力电上电,否则无法初始化OSD)
如有OSD但是不完整,说明飞控的OSD模块是正常的,尝试在飞控OSD设置菜单或者显示器中更换P/N电视制式,如果仍然不完整,可以尝试更换显示器,有的显示器或者USB采集卡显示界面本身就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下连接线是否松动,有可能是飞控炸鸡损坏
2、没有标定水平?

我之前飞冲浪者都没有问题    然后隔了大半年买了胖子  然后刷固件    昨天接上就问题出来了

网友:
帮顶,顺便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