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 Plus+充电器如何校准充电电压?

楼主(2014-03-17):
请问:UnA6 Plus+
充电器
如何校准充电电压?谢谢了!

网友A:
你应该有电源吧,15A或30A,电源接线旁边有个小一字螺丝,旋转它即可

网友B:
我的A6挺准的。充不满也有可能是电池原因,我的一组自己组的电池充满了放几个小时就掉电了,剩下的品牌电池都没有这个情况,校准电压还是要谨慎操作,要是过充是很危险的
!~

楼主:
我的UnA6 Plus+充电器,充电器显示4.20V,可实际测量是4.17V。原来的A6是可以校准,现在UnA6 Plus+充电器不知道怎么校准。好像说明书上也没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