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H4机架的配件尺寸及强度

楼主(2014-03-17):
网上卖得最火的H4 680轴距 的四轴机架
1.机壁16mm碳管多长?

2.看飞越折叠件是22mm高,但它这个铝柱是21mm,怎么能平?

3.     1.5mm的碳纤维板强度够吗?

网友:
600内我觉得1.5碳板还是可以的..680的话你要是担心变形或者晃动之类的可以自己加几个铝柱固定..铝柱可以买到线程的22mm的

网友:
至于碳管的话...看设计了..我自己的机架前后碳管一样长..但是后电机安装要往里一点..富裕的地方顺便按脚架了

网友:
网上有好几种H4 680不知道你是那种最好发个图片上来

网友:
飞越的官方参数写21.6MM  不到22,,实际我自己量觉得也是22.。。。当然我是普通尺或许有误差,我自己是用21MM铝柱,垫了一个红色那种垫片(貌似材质是纸),垫片是0.8MM上紧或许压缩了一下,所以没有不平,,用水平仪侧过,,,所以我相信真的是21.6mm

楼主:
爵爷发表于2014-03-17 09:26:17
600内我觉得1.5碳板还是可以的..680的话你要是担心变形或者晃动之类的可以自己加几个铝柱固定..铝柱可以买到线程的22mm的
电机臂碳管是多长一根的啊?

楼主:
我打板用的2mm的纯碳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臂碳管是多长一根的啊?

管子我自己的600是20...这玩意要看机架的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