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铂金V3 460MX的进来说说

楼主(2014-03-17):
铂金V3 460MX你们怎么设置进角和PWM的?

460MX一般设置是进角5度,PMW频率12KHZ。

铂金说明书上是  6) 为保证定速效果,强烈建议PWM 频率设置为32kHz。

网友A:
不用设置,用电调默认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设置,用电调默认参数即可

默认是15度,32KMZ

下来电机有点热但不烫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是15度,32KMZ

下来电机有点热但不烫手

温度差不多啦,能摸就没事

网友:
把进角 调低到5度   ,  32KHZ 不要动它。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8度  32k  好用

网友B:
对这个设置同样抱有疑问

我的460mx,老款铂金,默认进角和驱动频率,高定速,75油门
现在50a v3,默认进角和驱动频率,记忆定速模式,85油门,飞机实际转速没有之前75高

网友:
亚拓的电机好像进角都是应该5度。

PWM频率:
九槽六极 用 12KHz          460MX应该是这个。
十二槽十极 用 8Khz

所以5度、12KHZ合适。。。。。但是V3里面没有5度的选项,要么4度、要么8度。。。。。

网友C:
15度  32Khz就行了

网友:
这几天老下雨,也没有空闲去试。                不过亚拓官方明确的回复就是:      5度、12KHZ

网友:
32 KHZ  这个参数不要去动他,如果觉得 电机烫手就适当降低 进角 。如果没记错 8-15度都可以的。。。自己感觉 动力和手感。。

网友D:
我是450MX+V3,默认设置悬停一个电下来,电机和电调都烫手,后来把进角降到8度,只能说略有改善。。。之前用亚拓原厂电调都不烫手,我觉得是PWM频率太高,但是没敢去改。。。

网友:
顶楼上的大神们!!

网友:
今天刚测试了50A V3 全部默认15度进角 32kHZ 油门定速在80% 都是连续飞3电的。电机都是温的。3分半一块电。不过我用的是450MX 3400kv

网友:
亚拓电机 进角要高些,蝎子要低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设置同样抱有疑问

我的460mx,老款铂金,默认进角和驱动频率,高定速,75油门

定速机制不一样了,对比木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450MX+V3,默认设置悬停一个电下来,电机和电调都烫手,后来把进角降到8度,只能说略有改善。。。之前 ...

3S还是6S?

网友:
魔羯座-修罗发表于2014-03-22 09:23:33
亚拓的电机好像进角都是应该5度。

PWM频率:
九槽六极 用 12KHz          460MX应该是这个。
十二槽十极 用 8Khz

所以5度、12KHZ合适。。。。。但是V3里面没有5度的选项,要么4度、要么8度。。。。。
可以改的……进角自定义